avr下载器 progisp 1.72 有win10驱动吗?

楼主(2019-01-14):
新买的笔记本电脑win10系统
有avr单片机的产品需要写程序
原来是win7+progisp 1.72
驱动一直装不上,各位兄弟都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好久没有用过AVR了,如果没有办法就用虚拟机吧,只要你的PC不是很慢,应用上没有多大差别

网友:
我win7 64位应用没问题。

网友A:
我记得这个软件有新版本,智峰官网上能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这个软件有新版本,智峰官网上能下载

我用的是淘宝买的下载线,20多块钱的。
智峰的也有买,就是很奇怪,下载的时候,我都要外接电源,搞得我一直在用淘宝买的。

网友:
虚拟机

可以解决好多问题

网友:
我使用WIN10 64位  ,可以使用。WIN7 WIN10都行。但要买对,淘宝有一个,18元左右的那个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