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XD电调 驱动电机 启动失败几率太大 还不到50%

楼主(2019-01-14):
最近玩无刷电机   选了新西达电调,空载没有螺旋桨的时候 启动还行,加上浆之后总是启动失败,这时转动很慢,电流很大,电调发热严重。
我是用单片机驱动的电调,占空比分辨率1微秒. 刚开始步进20微秒,有人告诉我是步进太大,后来改为1微秒还是不行。
论坛玩四轴的大神很多,好多还设计过电调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是我对电调的使用有问题,还是XXD电调就这样子??

网友A:
一般电调的PWM驱动频率为50~400Hz左右,高电平1000us对应0油门,2000us对应满油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电调的PWM驱动频率为50~400Hz左右,高电平1000us对应0油门,2000us对应满油门 ...

对,这个搞对了,=
偶尔能顺利启动,但是几率不大。
启动后就比较顺畅了,油门也对。就是不会太低,3S供电,对于小油门电流1A左右

但是启动失败后,电流比较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,这个搞对了,=
偶尔能顺利启动,但是几率不大。
启动后就比较顺畅了,油门也对。就是不会太低,3S供 ...

你现在PWM频率多少,校准下电调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现在PWM频率多少,校准下电调试试

目前是50HZ

网友B:
频率升高看看

网友C:
是不是桨太大了?

网友D:
如果是方波电调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要是FOC的电调的话有可能是你电调和电机参数不匹配, 或者启动电流太大开环切闭环的时候电机位置没有找对,导致FOC没跑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频率升高看看

好的,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桨太大了?

淘宝店家推荐的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方波电调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要是FOC的电调的话有可能是你电调和电机参数不匹配, 或者启动 ...

这个不懂,没深入研究过

楼主:
电机是2212/2200KV
APC马刀桨6X4

楼主:
明天把PWM频率设置为100HZ试试。

网友:
和信号PWM频率没半毛钱关系,电调换个好点的品牌一切都解决了。

网友:
和信号PWM频率没半毛钱关系,电调换个好点的品牌一切都解决了。 +1

楼主:
频率调为200HZ,成功率大于90%了,   但是步进1US还是不行,要10US步进 才能起来

网友E:
启动算法是在电调MCU上的,不能改变,信号能够干预的只是启动力度,据我测试,大多数电调会忽略PWM频率,只读取脉冲宽度(1000us~2000us),电调一般存在信号丢失保护机制,典型的保护时间是超过2秒未接收到新的脉冲将会切断电机动力输出,也就是说你就算给1hz的PWM信号照样能够工作。

其次,电调读取的脉冲宽度,也没有步进大小值的限制,在电机正常运转过程中,你完全可以从1500us直接跳到1600us或更高,只不过在启动阶段会比较敏感,过低的脉宽启动力度太小,过高的脉宽容易触发堵转保护,合适的启动方式是先给1000us,电调识别到最低油门后,短时间内提升到1050~1300us。可以没有逐渐变化的过程,但脉宽不宜过小或过大,否则一但出现启动失败或触发堵转保护,必须重新给1000us并保持一定时间才允许重新启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启动算法是在电调MCU上的,不能改变,信号能够干预的只是启动力度,据我测试,大多数电调会忽略PWM频率,只 ...

对,的确是这样的。
请再分析下,启动失败后工作电流为什么那么大呢,而且电调的温度会很快升高。问什么不保护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的确是这样的。
请再分析下,启动失败后工作电流为什么那么大呢,而且电调的温度会很快升高。问什么 ...

XXD电调不良率很高,航模圈戏称其为拉烟电调,新人常踩的坑,只是升温没有冒烟已经是万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