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用NTC跟着水壶底部测水温问题

楼主(2019-01-14):
产品是个水壶,但是由于结构原因,NTC套了一层铝片贴在水壶底部。这导致了NTC测得温度和水温差了20-30℃,水量的多少有不同的温差。
现在要求控制到误差5℃内。结构是不能改的,只有从程序着手。
请教各位大神,有没有什么算法和经验,麻烦分享一下,感谢万分!

网友:
我想赚钱,但是不想上班,怎么办?在线等,挺急的。

网友:
温差是传导时间导致的吧,那就放慢加热功率,给他足够的传导时间

网友:
传导慢吧,那只能速度慢了呀

网友:
想快只能在壶底钻个空,用密封感温头。主要是壶底材质导温慢,现在市面温控水壶都这样。要么就间歇加热。

网友:
用海绵把铝片贴住保温,温度就差不多和水温一样了

网友:
从温升速度入手?

网友:
结构不给力,要苦逼电工来解决,又没有数学家才华...
复杂点,再加一个室温探头,用牛顿散热定理吧.

网友:
一直在通电并且温度上升到某个固定值,就可以说明水烧开了吧。

网友:
加热功率是可以测得的,以温升速率来估算水量,花点工夫做数据表来修正。

网友:
没得救,不可能估准的,你会发现陷入混沌世界的真相。

环境温度,水量,固定的强度,探头的误差,一个不准步步不准

网友:
正方形的轮子,非要滤成圆轱辘的效果,真是为难卡尔曼了。

网友:
难,建议参考10楼办法来慢慢测试。

网友:
结构定了,加热散热模型也就基本上定了,只要不是通风的条件下,传感器和锅之间的温度差是有规律的,主要是跟温度高低和起始加热温度有关。
测好加热升温过程中每间隔5度或更小间隔的实际温度和传感器温度之间的温度差,再测下原本热锅(不同温度)的条件下倒入冷水开始加热的过程中的实际温度和传感器温度差异。主要根据这两种情况下的数据进行修正。
PS,其实锅的各个部分温度差异还是挺大,如果是薄不锈钢锅差异更大

网友:
基本无解,水量多少 水温多少 外界温度 散热速度 不锈钢批次厚薄误差 电压误差 加热器件老化 光这几个变量你怎么算都算不过来。除非沸水时间加长保证导热稳定不过又产生耗电和健康问题。

网友:
做个线性补偿就行了

网友:
结构不改搞不定吧
改加热功率慢慢导热,用户不会接受

网友:
结构不能改,就从热传导入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