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yThon 對連接阜的搜尋問題

楼主(2019-01-14):
小弟最近在使用PyThon給其他使用者電腦安裝後發現
有些電腦跟我這邊執行的狀況有所不同
以我自己的電腦為例,

上圖為所有port的狀況

在我的電腦執行時,開啟時會抓到COM6
而其他同仁在使用時可能抓到COM1

所以我想能不能抓取PORT的名字?
以我這邊為例,我想抓到
"Silicon Labs 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"

以下附上我的程式
請各位大大幫忙除錯

mport serial
import serial.tools.list_ports
port_list = list(serial.tools.list_ports.comports())
if len(port_list) <= 0:
    print("The Serial port can't find!")
else:
    port_list_0 =list(port_list[0])
    port_serial = port_list_0[0]
    ser_0 = serial.Serial(port_serial,115200,timeout = 0.02)

网友:
PID和VID是否可行

网友:
返回的对象里面有名字的,你可以用vs断点调试看

楼主:
請問...何謂PID和VID呢?
有點不太明白

楼主:
感謝各位大大的意見
其實最後我使用了
名稱相似度判別

网友A:
T为什么要大写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为什么要大写?

T?
哪個T呢?
PyThon
的T嗎?

哈哈
那個只是個人習慣

网友B:
看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在国内就是通讯端口的意思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請問...何謂PID和VID呢?
有點不太明白

电脑通过USB设备的VID(厂商ID)和PID(产品ID)来匹配对应的驱动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脑通过USB设备的VID(厂商ID)和PID(产品ID)来匹配对应的驱动程序。

喔喔,了解
現在正在用這個去抓取的
感謝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在国内就是通讯端口的意思

中國好像還有稱為 串口
通訊端口我倒是頭一次看到哩
學到了~

网友:
国内“串口”一般指电脑的RS232接口或单片机的UART口。
还有叫“串行口”的,USB,UART这些串行数据的都属于串行口。
与此相对的还有"并口",指LPT接口。“并行口”包括了所有并行数据的接口,包括LPT,IDE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中國好像還有稱為 串口
通訊端口我倒是頭一次看到哩
學到了~

印表机连接埠 在这边称为 打印机端口或者并行端口
串口和并口都归属端口里面,就是你截图里的连接埠。

好绕啊,就像类比/数位转换器,我们成为模拟/数字转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