搭建VisualStudio的LittleVGL模拟器

楼主(2019-01-15):
LittleVGL官网介绍在WIN下面支持MINGW和Visual Studio搭建模拟器,网上找遍也没有看到vs移植相关。
这两天自己在搭建的过程中也摸了不少黑,所以记录下过程。

首先说下几个关键点:
1、VisualStudio使用2017版本的(Github上有LittlevGL使用SDL移植到Visual Studio 2017)
git clone https://github.com/littlevgl/visual_studio_2017_sdl_x64

2、SDL需要下载Development Libraries版本的(这里我下的是SDL2-devel-2.0.9-VC.zip)
https://www.libsdl.org/download-2.0.php

下面贴图演示下操作步骤:
1、首先下载好SDL,我把它放在了C盘下(这里路径随意)

2、拷贝pc_simulator下的lv_drivers、lv_examples、lvgl等文件夹,覆盖visual_studio_2017_sdl_x64中的对应文件夹

3、打开visual_studio_2017_sdl_x64中的.sln,修改工程中SDL的相关配置
步骤:项目->属性->链接器

4、拷贝SDL路径下的\SDL2-2.0.9\lib\x64\SDL2.dll到main.cpp同级目录下。

5、这时编译还有点错误,会提示lv_test_theme_1.c和mousewheel.c找不到,打开工程内的源码也没看到这两个文件,也没看到哪里引用,只有两个类似的lv_test_theme.c和mouse.c

所以简单粗暴的把lv_test_theme.c和lv_test_theme.h文件名改成lv_test_theme_1.c和lv_test_theme_1.h
mouse.c和mouse.h改成mousewheel.c和mousewheel.h

最后再编译一次,根据提示的错误把这两个文件的头文件改成修改过后的lv_test_theme_1.h和mousewheel.h

最后编译完会出现如下图片:

网友A:
老板你出个拖控件的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板你出个拖控件的嘛

这是嵌入式上用的gui,在pc端搭模拟器,不是嫩上位机哈。

网友B:
麻烦可以把exe发一下看看吧

网友:
vsc上是否能搭建

网友C:
要是可以直接 拖放控件就好了,那样就不用定点定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是可以直接 拖放控件就好了,那样就不用定点定位了

哈哈哈,生成了,可以drag.

网友:
一会自己也试试

网友:
自己想过做个拖控件的,但是觉得这个要花时间还挺多的。只能作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麻烦可以把exe发一下看看吧

感谢楼主的教程,我也搭建出来了

共享下给你

楼主(2019-02-16):
官方的出了新的工程了,免了这么多复杂的步骤了。
git clone https://github.com/littlevgl/pc_simulator_sdl_visual_studio.git

网友E:
楼主有没有试过在vs2010上可以模拟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没有试过在vs2010上可以模拟吗?

试了2013都不行,需要2017.

网友:
git clone --recursive https://github.com/littlevgl/pc_simulator_sdl_visual_studio.git

一条搞定

网友(2019-11-14):
VS2015 亲测可以,谢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的教程,我也搭建出来了

共享下给你

VS2013不行,哈哈

网友(2021-07-07):
VS2019也可以

网友:
一直想问为什么在VS进行环境配置时 要有SDL-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