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立创PC客户端几个不方便的设计(更新、最大化等)

楼主(2019-01-15):
1. 退出后,还有个常驻的自动升级程序,建议启动检查下更新就好
2. 不支持拖动到顶端最大化(按理说是Windows原生功能)
3. 开机启动,设置里没有关闭选项
4. SMT订单列表里BOM清单弹窗是置顶的,会挡住其他应用

目前用到的是常用功能,暂时就这些。希望考虑改进

网友:
哈哈,人家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。

网友:
1、3点建议改进,否则像流氓软件了,动不动把别人的电脑当自己的。今天找了半天没有关闭自动启动的选项,进入配置把开机启动关闭了。电脑平时又不是天天用这个软件,做电工的有几个会需要它一直启动,拖慢系统速度。

网友:
4. SMT订单列表里BOM清单弹窗是置顶的,会挡住其他应用

这个正在排查了。

网友A:
最反感那些自动开机自动启动的软件,把自己当成好像系统必须的组件一样。默认启动需要进入设置关闭的都反感,更别说没有选项关闭的。如果每装一个软件都自动启动,那电脑没法玩了

网友B:
第1个问题:如果启动检查升级,会影响启动程序的速度,这个要研究下这个升级方案。第2个问题:这个应该做成双击就最大化的效果(一般人只知道双击能全屏,还真不知道拖到顶部最大化)。第3个问题:可以提供这个功能。第4个问题:应该是bu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反感那些自动开机自动启动的软件,把自己当成好像系统必须的组件一样。默认启动需要进入设置关闭的都反感 ...

同感

网友:
刚刚是了下,双击最大化窗口功能是有了的

网友:
人家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+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1个问题:如果启动检查升级,会影响启动程序的速度,这个要研究下这个升级方案。第2个问题:这个应该做成 ...

这个简单,启动个后台进程。检查如果有更新版本就更新后退出,如果已经是最新版本则直接退出即可。

网友:
第3点是典型的流氓软件思维
第1点完全没必要后台检测,反正下单的时候会上网,服务端在接收到登陆消息后,根据客户端版本推送一条提醒升级的消息就行了
第4点置顶窗口,这个也很烦,置顶=弹窗小广告

网友:
检查更新完全可以在登录的时候做嘛

网友C:
我是直接删除了事,用的时候再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直接删除了事,用的时候再装。

嘉立创的客户端很烦,我也是用的时候安装,用完就删除

网友D:
这个涉及到以客的互动的问题,如果有审核订单,订单发货,或少数,都要通过小助手发信息给客户,为客带来方便,如果开机不启动则失意了本身小助手的意义,当然一些体验不好的我们会尽快完善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涉及到以客的互动的问题,如果有审核订单,订单发货,或少数,都要通过小助手发信息给客户,为客带来方 ...

还有就是“DFM检查结果”能不能在下单确认前就出来,现在虽然有预览图,但没有这个直观。
现在要第二天才能出来,就算检查出错误,客户也无力回天了。

网友:
我选个需要SMT 每次都弹出SMT 的宣传广告,烦人。
我都选了SMT 了,你还弹什么广告啊。
嘿,选择不要SMT 倒不弹广告了。
是不是反了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有就是“DFM检查结果”能不能在下单确认前就出来,现在虽然有预览图,但没有这个直观。
现在要第二天才 ...

近期正在做这个事!

楼主(2019-02-20):
今天触发了新的问题:最大化后最小化,再点Windows任务栏的图标打开,会“真·全屏”(挡住任务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