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4-20MA 芯片,0-5V 输入的。

楼主(2019-01-15):
求推荐4-20MA 芯片,0-5V 输入的。有个芯片XTR110 16脚的,80多,太贵了。

网友A:
“若干方法实现0-5Vto4-20mA转换”

网友A:
电脑里翻到一个
https://www.analog.com/media/en/ ... n-notes/AN-1412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若干方法实现0-5Vto4-20mA转换”

谢谢,要成熟芯片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脑里翻到一个

https://www.analog.com/media/en/technical-documentation/application-notes/AN-1412.pd ...

谢谢,要一体的那种,外面接个电源电阻就可以那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要成熟芯片!

T公司的XTR11x呀,全世界8成客户都在用的。。。
好的价格,呵呵,你不跟原厂/代理申请,哪里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公司的XTR11x呀,全世界8成客户都在用的。。。
好的价格,呵呵,你不跟原厂/代理申请,哪里来? ...

谢谢,我的电信号是0-3V 的,不知道有没有更好配套的,一般都是0-5V输入的,不知道对我精度有没有影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若干方法实现0-5Vto4-20mA转换”

4-20mA  to  0-5V 有没用推荐呢? ,,,放大电路折腾了一阵不能稳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-20mA  to  0-5V 有没用推荐呢? ,,,放大电路折腾了一阵不能稳下来 , ...

AD4111,一步到位~

终端电阻精度/温漂要好些,其实普通16bit以上ADC也可以用来做这个解析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的电信号是0-3V 的,不知道有没有更好配套的,一般都是0-5V输入的,不知道对我精度有没有影响。 ...

只是牺牲了3V-5V这个区间的动态范围。
精度,往往还会处决于精巧的系统设计,layout,软件滤波等。

网友:
这东西的瓶颈在于整体温飘……

网友C:
我是用XTR111,几块钱一个吧

网友D:
XTR115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是牺牲了3V-5V这个区间的动态范围。
精度,往往还会处决于精巧的系统设计,layout,软件滤波等。 ...

好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用XTR111,几块钱一个吧

好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XTR115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

谢谢!我看一下。

网友E:
xtr111一直服役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xtr111一直服役中

谢谢!XTR111好像只能0-10V ?可以0-5V 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XTR111好像只能0-10V ?可以0-5V 吗?

自己先看看数据资料吧
xtr111  0-5V输入,简单二个电阻转换为1-5V (手册上有),2.5K取样电阻,就转为4-20mA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我看一下。

xtr115是二线制,看自己产品功耗,电流是不是超过4mA.如果超过4mA,二线制是用不了的,得用三线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xtr115是二线制,看自己产品功耗,电流是不是超过4mA.如果超过4mA,二线制是用不了的,得用三线制 ...

问一下,采集三线制的PT100你都是用什么dac直接采集到AD值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xtr115是二线制,看自己产品功耗,电流是不是超过4mA.如果超过4mA,二线制是用不了的,得用三线制 ...

您好,刚好您这个问题说到了重点,我想问下这个电流超过4毫安的意思是?不是4-20毫安吗?这个4-20毫安肯定超过4毫安了。另外三线制我以前一直认为是有负载电路需供电时要三线制,不需供电就是两线制,请指教,这样理解是否错误!谢谢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刚好您这个问题说到了重点,我想问下这个电流超过4毫安的意思是?不是4-20毫安吗?这个4-20毫安肯 ...

这么说吧,二线制,就是你的整机最低功耗不能超过4mA ,超过4mA的话.那输出不就大于4mA了吗..只能小于4mA..输出不足4mA,那就调节整机功耗,让他达到4mA

我也没做过二线制,我理解是这样子,,我的产品都是几十mA的功耗,只能用三线制,用的是xtr111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么说吧,二线制,就是你的整机最低功耗不能超过4mA ,超过4mA的话.那输出不就大于4mA了吗..只能小于4 ...

好的,谢谢!

网友(2020-12-15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(2021-04-01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要一体的那种,外面接个电源电阻就可以那种。

关注芯海科技  或和泰的  有集成ADC的差分运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