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咨询】二手SD卡为何以大充小

楼主(2019-01-15):
买了一些号称全新的 二手SD大卡,用来做 SPI 存储用。

到手后查看物理容量,发现订购的 128M 卡实际上有 256MB 的真实容量。
本以为是有坏块啥的,结果重新分区后居然全部可用。随即检查了坏块、扩容卡的可能性,结果也都排除了。

撕掉山寨标签,无论如何都写着是 256MB 的卡。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,这些卡要“以大充小”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另外对卡做了一些更严格的测试(详见#10楼),结果还是:标准的 256M 卡。

这种卡片的来源很有意思,如果对卡片进行底层扫描,“按文件类型”识别文件头并输出,会得到一些不可描述的皂片/视频。
可见这卡之前是某数码相机里用过的,但是为何流传到了二手处理的这里,很耐寻味。

涉及肖像的就不传了,传一张扫出的风景压压惊:

编辑原因:添加严格测试、底层扫描

网友:
内测不稳定?

网友A:
贴纸打印多了,容量差价还不值得重新打印

网友B:
这么小容量  太老了 急着处理吧  买多大就贴多大标签 哈哈

网友C:
主要是怕你嫌256M的太大不买。

网友D:
对。对他来说128/256都一样的价格,万一你只要128的他岂不是卖不脱

网友E:
这种容量很难处理了,能卖一个是一个

网友:
卖一个是一个了

楼主:
发现上述测试软件还是有问题的:

我有一张 BUG 卡,标称 4GB 容量,物理层访问怎么都是 4GB 的东西。
但只有前 100MB 可以保存住写入的东西,超过 100MB 的扇区可以写入/读出,但但断电就丢失,再读回就是 FFH。
这么张卡是可以骗过上述测试软件的,目测是卡里有个 MB 级别的缓存,扇区写入再立刻读出,只是缓存的东西。

从系统设计的角度,这就是 大控制器+阉割了的存储器,例如用 6264代替62256,空出多余的地址线来。

随即测试了更暴力的东西:全片扇区写入,全写00H -> 断电10s -> 上电读取,再全写FFH -> 断电10s -> 上电读取。
结果还是:256MB 没少。看来真是卖一片少一片了.....

楼主:
不好说,我这买了 3张 都是一样德行,256M 格成 128M

楼主:
6.5 一张的玩意,真心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贴纸打印多了,容量差价还不值得重新打印

要么就是贴错了懒得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小容量  太老了 急着处理吧  买多大就贴多大标签 哈哈

这些卡稳定性比那些山寨 xxGB 的好太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怕你嫌256M的太大不买。

还真是,本来要找 16M 啥的,结果 128M 都快绝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。对他来说128/256都一样的价格,万一你只要128的他岂不是卖不脱

感觉的确如此,甚至 256M 的可能比 128M 的还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容量很难处理了,能卖一个是一个

自己感觉也是买一个少一个,以后想买都没了

楼主:
¥6.5 一个的价格,真心白菜价了

网友F:
请上传不可描述的内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上传不可描述的内容

另一张 512M 卡扫出来的,貌似是在 11 区

网友:
请上传不可描述的内容。

网友:
请打码上传不可描述内容,既保隐私,又饱眼福

网友G:
要的就是 一些不可描述的皂片/视频

网友:
兄弟,能简单描述下吗

网友H:
有没有想过像某些设备只支持32G,64G识别不了,但格式化成32G又可以使用呢。

楼主:
楼都歪成斜塔了,到目前不可描述的皂片都是些私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有没有想过像某些设备只支持32G,64G识别不了,但格式化成32G又可以使用呢。 ...

这个好像可以有。不过 FAT 分区最大好像也就 2GB,再大就改文件系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要的就是  一些不可描述的皂片/视频        ...

以前住 7天连锁 的时候,曾经扫描过客房里的硬盘底层,我天张柏芝的皂片都出来了

网友:
以前做过一个带显示的首饰盒,也就是播放一段广告,有接触过这个,人家主控和SD卡是分开报价的,他们会专门收购二手的

SD卡回来,开始也是以为128的便宜,想用128的,结果人家说128的不好找,很贵,因为这个东西基本已经停产了,后来直接用了

256的,还用过512的,价格一样的,反正那个有货用哪个。

网友:
怎么底层扫描

网友:
可能数据恢复软件吧。

网友:
估计只有256的,你买哪个容量就贴哪个标签

网友:
记得之前有在网路上看到有那种检测是否为扩容的小工具程序。

网友:
这些玩意儿是各种地方收回来的,所以容量也不可能一模一样。

但商家不想握在手里啊,放那儿就是垃圾,就统一印好标签。

你要啥型号就给你贴啥型号,只要容量大,超过你要的,

就不好有啥意见了,对吧?

买的没有卖的精,永恒的道理!

网友(2019-05-28):
想咨询一下这种小容量sd卡(128M)与w25q128之流相比较有什么优缺点?
感觉价格更便宜,然后容量还更大?

网友:
不可描述的皂片/视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看这个

网友I:
洋垃圾重新包装的?
皂片里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洋垃圾重新包装的?
皂片里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?

都是中国人,有一家三口出去玩的的,还有在家里随便拍的。
很是好奇渠道都哪里来的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都是中国人,有一家三口出去玩的的,还有在家里随便拍的。
很是好奇渠道都哪里来的 ...

单位发的相机,然后集体报废换新的?128M/256M应该是2002年左右的配置了吧

会不会是日本人?照片里如果有字能看出来是中国还是日本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单位发的相机,然后集体报废换新的?128M/256M应该是2002年左右的配置了吧

会不会是日本人?照片里如果 ...

这种发的或者租的相机的确有可能,不然自家的东西没理由拿去丢掉/卖掉

景点都是中国的可以看到汉字,不过这么一看也说不准会有其他亚洲面孔

网友J:
还有专门回收SD卡的?

网友:
我十几年前买过一个128M的tf卡,售价100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还有专门回收SD卡的?

小容量(<1G)的大多是相机用过的,买来 90% 有数据,可以扫描出 JPG/AVI 这样的数据,并且 JPG 是有 EXIF 拍照信息的;
大容量(>8G)的大多是行车记录仪的,买来也是大多有数据,可以扫描出 AVI/MP4 这样的数据,看来都是某个车的。

去年到电子市场买平板的 TF 卡(32G),老板一再保证全新的。到手后扫出了几十GB的行车记录,并且是同一辆车的。
怀疑这些店家时不时拿自家的货来用用,在用坏之前再卖出去......

网友:
中国人做生意的策略最少有十万种,你涉世未深而已,

网友:
请教底层扫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