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度文库这是怎么了?显示下载成功,电脑里却没有?

楼主(2019-01-15):
所有的文件夹都找了,自定义也找了,电脑搜索也找了,没有没有没有。。。。百度这是咋的啦?

网友A:
再点一次下载,看看会不会提示覆盖,有提示的话就有在电脑里,只是没找到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点一次下载,看看会不会提示覆盖,有提示的话就有在电脑里,只是没找到路径 ...

恩,这个方法测试是否在耍流氓。。。。。一测果然是在耍流氓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上次我下载百度网盘也这样,50多m东西的1秒提示下完,点网盘里的下载东西却显示已删除,下几十次同样的文件都一样,别的文件却不会这样,以前这个文件有下过

网友:
你们需要  冰点文库   下载 摆毒、豆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