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年的笔记本了,听音乐总是断续滋滋声

楼主(2019-01-15):
淘宝买了个2706声卡,还是不时爆音,滋滋声。不知道是不是电脑滤波电容什么老化了。送维修店花几个钱还有机会不

网友A:
更新下驱动试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新下驱动试试?

声卡没有驱动。。。我一个老笔记本也这吊样,还有一定几率直接切换到纯电流声。。。

网友B:
拔掉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拔掉电源。

试过了,不行。切回xp系统就没问题了,有点尴尬,系统还会影响硬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过了,不行。切回xp系统就没问题了,有点尴尬,系统还会影响硬件

好吧,我的是拔掉电源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怀疑是硬件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过了,不行。切回xp系统就没问题了,有点尴尬,系统还会影响硬件

用win10也不行吗

网友:
3.5mm插座虚焊

网友:
我的x61s,还可跑Win10,其他一切正常,换SSD试了下,速度加快好多。

网友C:
看看放音乐时候的CPU
使用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过了,不行。切回xp系统就没问题了,有点尴尬,系统还会影响硬件

估计是驱动程序的问题。

网友D:
6年不算长。我这儿用的都是10多年的老电脑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6年不算长。我这儿用的都是10多年的老电脑了。

13年的路过

网友E:
有可能是DPC latency比较大,试试放音乐的时候禁用一些设备,比如无线网卡,有线网卡,显卡。一个一个试,噪声消失了,就可能是那个设备的驱动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放音乐时候的CPU
使用率

然后呢。。。

楼主:
win10没有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可能是DPC latency比较大,试试放音乐的时候禁用一些设备,比如无线网卡,有线网卡,显卡。一个一个试, ...

这个倒是有可能,我去找找看

http://www.erji.net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67271

按照这个设置,基本听不到了

原来都是16000+的latency,现在一般是500~1000,还有驱动需要优化估计

网友:
T61二代机的路过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10年的路过

13年的意思是用了13年^_^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3年的意思是用了13年^_^

网友(2019-08-13):
顶一个个个个个个个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跟硬盘转有关系,我之前 的电脑 就是硬盘一转就有噪声。换SSD就好了。不过换台好点的电脑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