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我有个50Pin的BGA芯片线宽需要多少?

楼主(2019-01-15):
请教下,焊盘是0.3的,间距0.5
没画过BGA,现在要用AD来画个转接板,
只是把芯片引脚引出来的一个小板子。
线宽,线距,过孔这些参数需要多少?
嘉立创可以做最低多少的?
图片是我画的封装,箭头那焊盘只能走5mil
线宽,线距设成4.5mil。

网友A:
4.5MIL 嘉立创没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.5MIL 嘉立创没问题的

刚看到工艺信息,线距5mil

网友B:
四层板工艺跟双层不同的,四层的参数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四层板工艺跟双层不同的,四层的参数更好

是的,但是想只是一个BGA芯片引脚转出来,就没想用四层。现在用两层去打样试试,做出来调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