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支持spi flash,又能被windows识别的文件系统只有fatfs?

楼主(2019-01-16):
fatfs在小批量产品用过,里面有电池,同时读写次数不多,所以几年暂时没问题。
将spi flash当做u盘,windows能直接识别,这点很方便。

现在想折腾些读写频繁的东西,由于fatfs没有掉电保护,擦写均衡这些,文件系统挂掉的风险比较大。想了解下还有没有嵌入式系统能比较方便windows识别的?方便导出数据。

网友:
同问,找到各种fs,支持均衡的都不支持做U盘,期待楼下大神更专业解答

网友:
RAM大不大? 大的话 就在RAM里面模拟呗   然后和SPI 上面的交换数据

网友:
或者 你在 SPI 上的文件系统上 创建一个大文件 用这个文件来模拟 FATFS 行不? 哈哈

网友A:
rtthread 提供elmfat可以模拟U盘,可以ymodem zmodem读写文件,可以通过shell 进行文件和目录操作。

网友:
关注一下,现在串口越来越少,从模块读取数据越来越不方便。

网友B:
USB上面做一下MTP协议,就不限文件系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SB上面做一下MTP协议,就不限文件系统了。

涨姿势了,备用。保不准以后会用到。

网友C:
也考虑过这个问题,一种方法是楼上说的mtp,能实现是最理想的,但是没有现成代码可用;另一种是在fat下面再加一层支持磨损均衡的文件系统,把fatfs和usb底层io函数都替换掉,缺点是开销比较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考虑过这个问题,一种方法是楼上说的mtp,能实现是最理想的,但是没有现成代码可用;另一种是在fat下面再 ...

kernel中应该是有的,就是抠代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。。

网友:
keil-RTX RL-FLASH RL_USB

网友D:
试试littlefs,arm出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试试littlefs,arm出品

标记下,估计能用的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thread 提供elmfat可以模拟U盘,可以ymodem zmodem读写文件,可以通过shell 进行文件和目录操作。 ...

rtthread的elmfat就是FatFS文件系统来的

网友:
RL-flashFS,  就是keil 中自带的

网友(2019-02-20):
一般的操作系统都可以的,不过都是要收费的,直接用文件系统对于频繁写入肯定不行的。

网友(2020-04-13):
支持均衡的都不支持做U盘

网友E(2020-07-01):
同问,话说均衡擦写是怎么做的呢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同问,话说均衡擦写是怎么做的呢?

这类均衡的一般是日志型文件系统,不管是增删改动作都是依次往后添加,所以叫日志型,例如jffs2.
有点类似于贪食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类均衡的一般是日志型文件系统,不管是增删改动作都是依次往后添加,所以叫日志型,例如jffs2.
有点类 ...

修改文件会修改文件引导区的数据吧?这个引导区一般在磁盘靠前的位置,尽管文件存储位置向后滚动了,但是每次改动文件还是要修改保存在固定区域的引导区数据,那引导区岂不是被反复擦写了?那么最先坏掉的就是引导区了。这个地方我非常不理解,难道引导区也在不断的改变位置?那程序怎么知道引导区改到哪里了,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