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Linux设备节点问题

楼主(2019-01-16):
我使用的itop4412开发板,为什么很多三星提供的驱动里都不需要创建设备节点,翻遍整个驱动没找到class_create或者device_create函数,但是有device_create_file创建设备节点下的属性文件。如果要调用他的驱动是这么调用的?请大神指点

网友A:
这个是在sysfs下面建立的一个节点。你可以直接到/sys/目录下找到对应的文件,然后可以cat、echo方式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在sysfs下面建立的一个节点。你可以直接到/sys/目录下找到对应的文件,然后可以cat、echo方式操作。 ...

也就是说使用device_create_file可以用指令来控制到驱动?但是如果应用要调用就用不了呀

网友B:
慢慢研究,当年我们做项目用讯为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功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慢慢研究,当年我们做项目用讯为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功底。

那有更好的开发板推荐码,我只玩过单片机linux没啥功底

网友B:
建议你找个资料多的开发板吧,一上手就上4412的话还是有点难度,要是入门还是从ARM9开始学起的好。当然一定要用4412的话我建议还是去看看九鼎。或者友善的。讯为的说实话真的提供的资料太少了。当然我当时在用的时候都是3年前了,这会应该比较完善了吧,后面没有再继续跟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你找个资料多的开发板吧,一上手就上4412的话还是有点难度,要是入门还是从ARM9开始学起的好。当然一定 ...

原来是这样啊,原子的开发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布出来。你有比较好的开发板推荐吗?

网友C:
不要用迅为 不要用迅为 不要用迅为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!自从买了他们家的开发板,搞得烦死。资料零碎不说,支持相当不到位,每天只支持两小时,上午一小时,下午一小时。其它时候你只能自己折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要用迅为 不要用迅为 不要用迅为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!自从买了他们家的开发板,搞得烦死。资料零碎不说, ...

大哥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哥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呗

我也没用过其它家的 不好乱说话。还是请教坛里的用过的高人比较好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使用device_create_file可以用指令来控制到驱动?但是如果应用要调用就用不了呀 , ...

/dev下是文件  /sys下也是文件 都可以让应用程序调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