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例法测量电阻值原理的疑问?

楼主(2019-01-16):
Uref+和Uref-两端接的基准电阻R0,in+,in-接rx。Uref+为AD采集的最高电压,Uref-是最低值。这个电路IN+和Uref-相连,AD采集回来的值不是一直是0吗?AD采集的电压范围不是Uref-到Uref+吗?

网友A:
有一种叫差分信号

网友:
采的是IN+和IN-的差

网友B:
这里是采集的差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是采集的差分

UREF是不是电压基准?如果R0=Rx  供电5V。  in-接地为0V,in+为2.5V,Vref-为2.5V,Vref+为5V。in采用差分为2.5V,请问一下AD采集后应该是多少?如果为8位的AD,AD采集的电压范围不就是Vref的范围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一种叫差分信号

Uref也是差分吗?

网友:
比例法是有限制的,而且你如果要测量大量程的话一般都是需要切换基准电阻的。假如你的基准电阻是1K那么你最大的测量范围就是小于1K。

网友:
>> 假如你的基准电阻是1K那么你最大的测量范围就是小于1K。

由於反积分关系,计数可达到1999,即最大的测量范围就是小于2K

楼主:
就是这种方式,不是所有的AD采集都可以用,比如AD0809就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种方式,不是所有的AD采集都可以用,比如AD0809就不行。

你先要了解一下要用的器件特性,没有一种方法是所有元件都通用的,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半波整流电路,还要受二极管的种类,电流,电压频率之类的一大堆的参数限制使用的范围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