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在进入STOP低功耗模式前要先清中断,否则会死机?

楼主(2019-01-16):
写了一个低功耗的程序,流程是这样:正常工作,主循环中判断6秒没有收到串口数据--》配置串口为外部中断,进入STOP模式--》串口引脚触发中断,唤醒
发现一个问题:单片机莫名其妙会死机,查了好长时间发现进入休眠后会立马唤醒,由此判断没有情况外部中断标志,而且手册上明显写了进入STOP之前要清中断。
但是,清中断的位置很讲究,正常流程是:配置IO口----外部中断初始化----进入STOP。现在问题是,加在 “外部中断初始化”之前不死机,加在“外部中断初始化”之后死机,加在“进入STOP”之后死机。是我的流程有问题吗,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?多谢!

网友A:
意思就是,你要让intc处于可触发状态。否则当前intf不清,貌似不会触发中断。因此你肯定要先清除intf,再重置intc。

网友B:
关闭全局中断-》配置IO口----外部中断初始化----清除所有中断标志-》打开全局中断-》进入STO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就是,你要让intc处于可触发状态。否则当前intf不清,貌似不会触发中断。因此你肯定要先清除intf,再重 ...

是这个意思,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闭全局中断-》配置IO口----外部中断初始化----清除所有中断标志-》打开全局中断-》进入STOP ...

嗯嗯 多谢 这样更保险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