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议提供这种钢网给手工刷锡浆的客户。

楼主(2019-01-16):
逛bayareacircuits发现有这种钢网,看起来非常方便。如果嘉立创也能提供这种套件就好了。
固定件应该用PCB边角就能加工出来。

网友A:
你用起来就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了。没刷过几次钢网不要妄作评论。

还有,手刷固定pcb最好用的是包装箱的珍珠棉。钢网要给足够的压力避免漏锡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起来就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了。没刷过几次钢网不要妄作评论。

嗯,我刷的钢网确实不多,但我用的方法应该比这还不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我刷的钢网确实不多,但我用的方法应该比这还不如。

经验都是刷出来的,不是键盘打出来的。

网友:
所有的印刷用网,必须保证足够的强度的,包括平整度和张力...

网友:
超过30片的样品不建议用这种方法,而且点数不能太多,除非你空闲的时间很多很多.

网友B:
看别人拿烙铁好容易。 自己拿起来老是烫手。
看别人打字 好快好快。 我打字从速从来没超过60每分。
看别人刷锡膏好简单,刷墙一样简单。  我刷过锡膏,就是跟很简单。

楼主,嘉立创有很多规格的钢网,包括钢片都有。有空去www.sz-jlc.com 逛逛。

另外现在贴样品,好多人都让嘉立创贴好了。很少自己动手了。

网友:
家里创可以做不带边框的钢网,自己裁剪折边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累。。而且味道挺大

网友C:
手工刷锡浆后怎么进行清洗呢?有没啥好办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手工刷锡浆后怎么进行清洗呢?有没啥好办法

用 儿童专用的湿巾 发现还不错,主要是不掉屑。用完就扔掉了。

如果间距太小的孔,可以稍稍用洗板水处理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用 儿童专用的湿巾 发现还不错,主要是不掉屑。用完就扔掉了。

如果间距太小的孔,可以稍稍用洗板水处理 ...

像TQFP64这些封装好难清洗,我每次刷几个板子后就清洗一次,用酒精清洗好费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像TQFP64这些封装好难清洗,我每次刷几个板子后就清洗一次,用酒精清洗好费劲 ...

我都是用牙刷+酒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工刷锡浆后怎么进行清洗呢?有没啥好办法

我们用洗板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别人拿烙铁好容易。 自己拿起来老是烫手。
看别人打字 好快好快。 我打字从速从来没超过60每分。
看别人 ...

软文不错。赞一个。

网友E:
我用过这个方法,直接粘在桌子上,效果奇好,建议试试,对位速度和精度比那丝印台好多了

那个L 固定挡边要用薄的PCB来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用过这个方法,直接粘在桌子上,效果奇好,建议试试,对位速度和精度比那丝印台好多了

那个L 固定挡边要 ...

你没有碰到PCB的位置不一样的情况?

网友:
jlc就是要消灭这种     手工制作     为目的,,,,

网友:
还是交给立创省事点。

网友:
上次刷一个贴片插座做了一张钢网剪下来钢网就不平了,印出来有高有低最后勉强焊出来不良率还挺高。

网友:
这种不实用,还不如一块木板加几条双面胶来的实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