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推荐一个可靠点的自组网无线模块,具体要求见内!

楼主(2019-01-16):
求大神推荐一个可靠点的自组网无线模块
1、通讯距离800米以内,无遮挡’环境.
2、网络最大也就10个
3、现场没有大的干扰源,最多一=也就一个对讲机
4、每次发送一帧数据50字节左右
5、发送频率在一秒钟 10次
6、使用单片机串口和模块进行通讯,

市面上做这产品的太多了,我知道的做的比较久的就zlgmcu   其他的成都也很多 亿佰特  还有有人科技   广东那边也很多小企业做这个

求用过的大神推荐一个可靠点的,目前比较倾向zlgmcu和 成都亿佰特两家   ,实际用过的大神说哈  哪个比较好

网友A:
你的组网方式是什么样的?链状,星状?
周立功的模块是2.4G ZIGBEE 两两之间800米有经常丢包了,我测试的也就 43帧*16Byte/秒 的数据速度,发射功率开到最大!
随着节点数增加,10个以内变化不明显,到20个节点的时候,数据接收有出现不可预测不稳定的情况下了。
跳由最多6跳就不行了,所以如果是链接起来也搞不到几公里。
AW5161P2EF我还有一二十个,要转点给你玩玩么?
亿佰特,有人科技...呵呵呵!
测了很多种,周立功应该是最好的了,模块小,使用简单,有配置软件很方便,
但是2.4G 的ZigBee底层协议摆在那里的,就这么个带宽,
可能没有一般人想的什么自组网多高大上,可以随便搞都能稳定工作的这个效果。

网友:
800米用zigbee肯定会出现丢包的现象,zigbee距离太短了!推荐lora

网友:
一百特的应该可以,之前用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组网方式是什么样的?链状,星状?
周立功的模块是2.4G ZIGBEE 两两之间800米有经常丢包了,我测试的也 ...

ZLG的 ZIGBEE坑好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ZLG的 ZIGBEE坑好大。

不是周立功的ZigBee坑大,
是ZigBee自身玩法决定了有这些问题
ZLG在这个东西上边真是花了本钱的,从软件和硬件都做了很多优化
ZLG的ZigBee模块在某些项目上是有不少市场的,比以前那些用ZigBee做定位的玩的好多了
说多了都是狗屎,亿百特有他自己的牛逼之处,但是ZigBee自组网肯定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…
楼主不妨多实测,你不管他是什么通讯机制,只要能满足你现在需求就好

网友:
用lora是不是要好些?哪个公司的lora组网模块比较好?

网友:
建议上LORA 不然这个距离很难达到。zigbee的稳定性还是比较欠缺。 本人被坑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