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通讯电路的元件要求很高吗?

楼主(2019-01-16):
各位好,射频信号电路里的电容电感是专用的吗?
尤其是还要加可调电容和电感,不懂射频的人根本不会调, 频率大概400M左右。
是否有高手可以帮忙,调个板子。有频谱分析仪

网友:
抄个板,不要这么张扬,小心被bs

网友A:
有参数没有仪器也调不出来,顺便bs一下

网友:
抄个板,低调点好

网友B:
除非是原作者,不然还真给不了参数,线路啥的都会影响阻抗。另外频率也不确定。

网友C:
标题不符合版规,劝楼主赶快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标题不符合版规,劝楼主赶快改吧。

多谢提醒,已经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参数没有仪器也调不出来,顺便bs一下

需要什么特殊仪器吗,有了频谱仪。
为客户做老产品的备件,老外的东西,停产了,再买比较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除非是原作者,不然还真给不了参数,线路啥的都会影响阻抗。另外频率也不确定。 ...

频率,信噪比等可以根据正常的板子的输出确定。
难道就无解了吗?

网友D:
完全熟悉电路,知道参数才可以进行 这个麻烦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完全熟悉电路,知道参数才可以进行 这个麻烦哦

电路已经熟悉,但是一部分电容电感不会选,输出目标参数可以实测

网友:
你需要矢量网络分析仪,这些东西调来调去就是为了阻抗匹配。

网友:
一个矢网  马上恶补高频知识  这些都是坑啊  我已经掉进去啦

网友:
给指标要求,倒推更合适
既然你都说停产了,也许是老掉牙的方案和技术,也许现在一个简单的专用IC搞定,除了功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频率,信噪比等可以根据正常的板子的输出确定。
难道就无解了吗?

有设备就可以调出来,上面的已经说了,你可以根据要求重新设计这部分的电路,电容电感没什么特殊的。

网友:
可以把电路的功能跟要求说下。说不定有做过类似产品的可以给你些建议。

网友E:
来看的都是射频高手,搭车请教淘宝上卖470MHz的天线(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_u=geha6ei676f),请问能用在490MHz的无线模块上吗?谢谢了

网友:
我估计470M天线用在 490M效果更好

网友F:
为何不直接参考成品?比如现在很多对讲机都是380-520MHz的,你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来看的都是射频高手,搭车请教淘宝上卖470MHz的天线(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09.2.0.0.3 ...

可以用,效果会差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来看的都是射频高手,搭车请教淘宝上卖470MHz的天线(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09.2.0.0.3 ...

天线拆开,再焊1厘米的铜线上去

网友G:
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,我做过一个UHF的射频板子,四层的,当时弄得生不如死,虽然最后半抄半试做成功了。就是抄也不一定能抄好,线宽,走线方式,都有很高的要求。
电容电感都很特别,甚至于封装也很特别,记得有一种封装的电容,好象是0612,跟1206是反着来的,就是专门为RF设计生产的。
窃以为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难,RF电路又是模拟电路中最难的。集成电路同理。我有个高中同班同学,中科院博士,就是专门研究在单晶硅上做RF器件。
不象普通的低频电路,随便贴个电感电容都能工作,只是纹波比较大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,我做过一个UHF的射频板子,四层的,当时弄得生不如死,虽然最后半抄半想做成功了。就 ...

谢谢关注~~ 我知道是不容易,也认了自己搞不定,所以想找人帮弄呢,有兴趣吗

网友:
谢谢回复。我看了还是不能确定能不能用啊。万请明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为何不直接参考成品?比如现在很多对讲机都是380-520MHz的,你懂的

对~~ 我还真想找个做对讲机的帮弄。 我手里这板子就是成品啊 接收器还是原来的,没有参数,只能测频谱

网友H:
電阻沒太多所謂,電容電感要求比較高,我們公司的RF模塊電容電感都是得用進口的,MURATA或者Samsung的。國產的很便宜,但是出來特性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電阻沒太多所謂,電容電感要求比較高,我們公司的RF模塊電容電感都是得用進口的,MURATA或者Samsung的。國 ...

请问,有射频专用电容吗? 我看到一些贴片电容是白色,而不是常见的棕色,比如材质 ESL ESR有什么要求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,有射频专用电容吗? 我看到一些贴片电容是白色,而不是常见的棕色,比如材质 ESL ESR有什么要求吗 ...

高频电容好的美国ATC,国产达利凯也不错,见过美帝的射频电路板也有用达利凯的,可能成本低点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,有射频专用电容吗? 我看到一些贴片电容是白色,而不是常见的棕色,比如材质 ESL ESR有什么要求吗 ...

白色的是電容值很小,幾個pF的,那種要走高頻訊號,比普通電容損耗小。幾十pF幾百p的電容就跟常規的電容差不多,沒什麼區別

网友:
顺便bs一下

楼主:
原产品国外都停产了,设备还在用,备件不足,我们也是帮客户解决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,我做过一个UHF的射频板子,四层的,当时弄得生不如死,虽然最后半抄半试做成功了。就 ...

什么东西调的这么恼火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原产品国外都停产了,设备还在用,备件不足,我们也是帮客户解决问题 。 ...

主要是我也不懂射频电路 ,只是顺便鄙视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主要是我也不懂射频电路 ,只是顺便鄙视

真不容易呀,射频高手都不上这个坛吗 哥们儿掏钱啊

网友:
没图不敢接,接了也白接,真相肯定跟上面某一楼说的一样,淘宝买给几十的 模块直接替换了

网友:
400MHz的要求不高,Ka的才是麻烦多多!

网友:
连接件,PCB ,电容,电感,阻抗,就这些要求高,电感方面国产料完完全全比不过进口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真不容易呀,射频高手都不上这个坛吗 哥们儿掏钱啊

你搞定没得,射频电路 ,搞定了分享出来我们学习下

网友(2019-02-20):
6ghz以内还是蛮好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