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ofo共享单车拆出来的通讯模块怎么玩?

楼主(2019-01-16):
逛矿坛时买了一只太阳能板准备DIY个太阳能充电宝。

目前准备将板子拆出来,自己将一个充电宝的控制板放进去。
拆出来一些原厂的通讯模块,好像是SIM800C的,还有一张物联网卡。
请教达达,指导下怎么进行。

网友:
上面写的多明白了啊!

楼主:
感谢楼上两位
目前初步测试,蓝牙连不上,连输密码的界面都没有跳出来。
没接触过物联网,只想跟着达人试着把玩一下。
大致想了解,这是不是要自己搞服务器的?可以远程发送指令,开锁,上锁。

网友:
喂,在家吗?开一下门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危险,楼主快跑...

网友:
可以明确地告诉你,开发OFO锁的大神也在论坛里混

网友:
你这个版本应该是这部分用来接收GPRS信号,然后通过2.4G 发送开锁信号。锁和通信是分离的。

网友A:
卧槽这个你有点明目张胆了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。。。这个是OFO里面拆出来的嘛?看上去不像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。。。这个是OFO里面拆出来的嘛?看上去不像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卧槽这个你有点明目张胆了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怎么了?一没偷二没抢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了?一没偷二没抢啊!

额。。这个难道是OFO跑路清库存?还是啥途径获得

网友C:
看到好几个论坛在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额。。这个难道是OFO跑路清库存?还是啥途径获得

碰到押金不退的,也可以考虑拿拿几辆自行车抵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到好几个论坛在卖

估计是同一个店主。
改一下做个应急充电宝还不错的。
太阳能板好像是5V输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