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现在电脑用什么免费的杀毒软件较好,谢谢

楼主(2019-01-16):
请问,现在电脑用什么免费的杀毒软件较好,谢谢!
曾经买的瑞星的正版,现在升级不了了。
现在想用免费的, 所以想咨询坛里的前辈们,你们都用什么杀毒软件?

谢谢啊

网友A:
我用的comodo网络安全套装(杀软+防火墙),免费的。
服务器在国外,用他的安装软件下载较慢,直接去下载完整安装包,然后去官网下载离线病毒库进行本地更新。因为第一次病毒库更新量较大,让他自己更新非常慢。以后每天更新的内容很少,就让他自己更新就行了。

网友:
dr.web , 光杀毒软件, 一年8元, 比没有强

网友:
火绒,默默无闻

网友:
还在用xp 裸奔

网友:
win7 mse几年了

网友:
AVAST用了多年了。

网友:
用的火绒

楼主:
谢谢 楼上的各位热心前辈 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comodo网络安全套装(杀软+防火墙),免费的。
服务器在国外,用他的安装软件下载较慢,直接去下载完 ...

comodo台臃肿了?

网友B:
这个软件值得信赖么

网友:
记得03开始一直用瑞星,小狮子。win7出来后,就一直用mse。现在用win10系统自带的杀毒。
好多年不安装第三方杀毒软件了。

网友:
换过很多,如果win10的话自带的就够用
系统配置高就上卡巴斯基,如果像我配置不高又不想花钱就上ESET,如下图,这个版本的杀毒软件是我用过的最好的,之前专门发了一个帖子,最近论坛加密了很多帖子,打不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软件值得信赖么

自身感觉系统占用很少,也不会有广告,前段时间啥病毒也是火绒先发现的

网友:
火绒,然后开网络防火墙

网友C:
用avast多年,最近用火绒,现在卸了火绒换回avast。

网友:
我开始用MSE好几年,去年也改火绒了,也不怎么耗资源

网友:
裸跑,Windows 10 自带的,它防不了那其它的也差不多,

主要还是靠自己,别瞎装软件,我电脑几年了都没事儿。

网友:
用火绒吧

网友:
win10自带的,好几年不用额外装杀毒软件了。

网友:
一直用微点,安静

网友:
7,8年了,不用任何杀毒软件,不用任何助手。不过系统自带的保持开启

网友:
火绒,值得推荐!

网友:
WIN10自带,懒得折腾

网友:
一直在用NOD32好多年了。

网友:
win7 裸奔几年了

网友:
defender,系统自带,

网友:
avast 注册一下,免费用

网友:
火绒,还可以

网友:
现在电脑上只装了个U盘专杀,就是怕从单位电脑上搞来了一些文件病毒

网友:
公司电脑用域管理,自己想装个软件都难
自家电脑:ios 省心

网友:
NOD32用了好多年,后来那波勒索病毒 看NOD32不能拦截,果断换了卡巴,但也没有像传说中的 卡不死你  那么严重,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

网友:
卡巴, 试用模式,  到期了 再重置试用次数...

网友D:
不用杀毒软件好多年

网友(2019-02-19):
你的瑞星哪年安装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不用杀毒软件好多年

安装软件前,不扫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avast多年,最近用火绒,现在卸了火绒换回avast。

avast与火绒相比,有哪些优点?

网友:
家里电脑都是裸奔,公司内强制用杀毒,微软自带 360选其中之一,话说微软自带和 360都不咋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安装软件前,不扫下?

我很少装软件,就算装软件,也是找论坛里的,或者官网下载。我不从所谓的下载站下载软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很少装软件,就算装软件,也是找论坛里的,或者官网下载。我不从所谓的下载站下载软件。 ...

有时候好软件在下载站,不是要扫描一下么?

网友:
火绒用着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时候好软件在下载站,不是要扫描一下么?

我几乎没有从下载站下过软件的,一般就在本坛找相关软件(有回帖),再不就是从官网去下。

网友E:
avast4.8,低配电脑跑的飞

网友:
MSE就可以,自己用的裸奔也没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vast4.8,低配电脑跑的飞

比火绒好?

网友E:
类型不一样。火绒是主动防御,avast是传统杀软。
avast 4.8占用资源很小,几百元的平板都健步如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类型不一样。火绒是主动防御,avast是传统杀软。
avast 4.8占用资源很小,几百元的平板都健步如飞。 ...

主动防御更加安全?

网友:
avast 4.8也要钱的啊

网友:
微软自带的杀毒软件足够了;自从立法了,三脚猫制作的病毒基本绝迹,碰到高手写的病毒,基本上任何杀软都没用,比如熊猫烧香

网友F:
nod32
没半个月要重新找下新的许可证

网友:
一直在裸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comodo网络安全套装(杀软+防火墙),免费的。
服务器在国外,用他的安装软件下载较慢,直接去下载完 ...

请问有没有完整安装包和离线库的下载地址或共享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请问有没有完整安装包和离线库的下载地址或共享一下,谢谢

百度搜一下就有了。我好像是在哪个杀毒软件论坛找到的完整版链接,卡饭论坛?
离线库去英文官网下,用迅雷非常快。然后在软件里的“关于”界面导入。之后每天自动升级不用管,因为文件比较小,还都能成功自动升级的。

网友:
感谢楼上指点,找到了

网友:
微软的MSE或国产火绒

网友:
format+ghost   够用了,裸奔十几年

网友:
一直在裸奔。。

网友G:
comodo 的沙盒好用,就是更新太坑了

网友:
win10自带,其他系统火绒

网友(2019-03-26):
引用 网友F:
nod32
没半个月要重新找下新的许可证

火绒更好?

网友(2019-06-10):
MSE太JB坑了,要激话Office,运行OfficeToolkit,它报警,直接给我删除。好吧,老子连你也删了

网友:
一直用WIN10自带的

网友:
win10的话自带wd,我目前用的是迈克菲企业版vse

网友H:
97年有电脑开始,到现在为止,自己的私人电脑一直裸奔

网友:
杀毒软件没有作用,只会拖慢系统速度;如果为了心理安慰,可以安装个mse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97年有电脑开始,到现在为止,自己的私人电脑一直裸奔

中毒了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comodo 的沙盒好用,就是更新太坑了

只有1个沙箱,是不是太少了?

网友:
我用的是火绒

网友:
微软自己带的挺好的

网友:
不建议用 mse,妈的我的OfficeToolkit被他当做病毒删除了

网友:
WIN7一直裸奔好多年了,自从换win10系统,就是用自带的杀毒。

网友:
既然那么多坛友推荐火绒,我也下载安装试一下。

网友:
不用杀毒软件,但经常备份系统,出了问题就装回以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