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了下STM32H7的内置16bit ADC,情况不乐观,读数跳动非常大

楼主(2019-01-16):
        H7这次集成了16BIT SAR ADC而且还支持到3.6MSPS的速度,实在是仍然很惊喜,上周淘了2片STM32H750VB,找了块103的空PCB焊上改动了下几个脚的铜箔走线,顺利跑起来了,昨天实验了下ADC,感觉很失望啊。
我都是用一节满电的镍氢电池接到PC2_C引脚来测试,电池的内阻足够低,而且纯净无干扰噪音,可以快速评估下ADC的情况。为了减小干扰,H7芯片VDD3.3V供电也是用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再稳压的3.3V供电,并且采用了HSI64MHZ的内部时钟4分频8MHZ作为ADC的主时钟,ADC3 INP0单端方式,采样时间为8.5个ADC周期
一开始我的VDDA+和VREF+都是来自VDD3.3V经过二级过滤都是磁珠4.7uF+0.1uF,并且VSSA也是单独的AGND回路然后单点0欧姆电阻连接到GND的,这个板子以前用F407VE 12BIT ADC的时候同样设置12BIT采集一节镍氢电池也只有几个LSB的小跳动,很稳定。
基于上述硬件环境,采样8192个点然后串口输出,用matlab plot

这次H7竟然有700多LSB的跳动啊。

不甘心,又继续折腾,这次改进的是VDDA REF+这些,断开从VDD3.3V滤波取电,这次干脆直接外节2节镍氢电池直接接到,VSSA和VDDA/VREF+上,并且在芯片VSSA/VDDA/VREF+这块就近又加焊了47uF的固态电容做退耦,毕竟SAR ADC比较吃基准啊。我想这么改总够惊艳了吧,你总该给哥消停点不要再跳了吧
情况仍旧不乐观啊,稳定了一些,但是仍旧还有400多LSB的跳动,

      实在是失望了,后面又反复测了好多次,采样时间从1.5一直到810.5个周期都试过了,都是这个德行,最好的情况下仍旧有300多跳动。真是有点泄气了,不知道各位在玩H7的朋友,你们16BIT ADC的采样情况怎么样

网友:
这跳动?算下来有效BIT位8位都不够了?

网友:
意思是STM32用16位的ADC 达到了8位的精度?!

网友A:
之前有人发帖说过f3的16位只有12--13位的效果,这个估计也差不多

网友B:
之前买了块NUCLEO-H743ZI测试没有你这么夸张啊。记得16Bit ADC应该可以测到13bit左右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之前有人发帖说过f3的16位只有12--13位的效果,这个估计也差不多

stm32f0 的ADC有多少有效位? 感觉也跳动很大,不知道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就是跳动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之前买了块NUCLEO-H743ZI测试没有你这么夸张啊。记得16Bit ADC应该可以测到13bit左右的。 ...

    我测试出来太夸张了,之前407也是这块板子,同样测电池撑死也就5个数字左右的跳动,这次这么大实在是诧异了,你的板子能找个电池测下吗,同样方法采8192个点看看

网友D:
看来407ADC还不错,407还不是SAR ADC呢

网友:
把ADC采样速率降到最低试试吧

楼主:
改成PC0 ADC1_INP10测试了下也是315LSB的跳动,发现把PC0与AGND短接仍旧跳到最大达266LSB,晕了,这咋整的,看来是哪里串入干扰了 ? 现在VDD是从线性电源3.3V供的电,VDDA是从2节电池供的电,然后就是插着SWD到JLINK接电脑了,得排查一番了

网友:
如果用差分模式呢

网友:
SWD拔掉,UART隔离传输。
再看。

网友:
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源和VREF

网友:
输入阻抗吧,有时候开启uart通信也乱跳

网友:
ADC从来都不是谁想做好就能做多好的,这种芯片内置外设的东西,开启不同外设时,模拟部分都会有影响的,想要玩直接挂ADC芯片坝

网友:
一片16bit SAR ADC  2MSPS 的价格都是H750的好几倍了。性能可想而知。

网友E:
楼主测试AD,板子不能接电脑的,尤其是不能连接仿真器的同时进行AD采集。

网友:
最好是产品AD采集的时候,外部电源供电,笔记本电脑关机,数据存在MCU的FLASH里面,然后笔记本电脑开机,再进行数据传输。笔记本电脑辐射严重

网友F:
大厂的数据虽然不能说金科玉律,但是一般也不会在这么明显的地方范错误,用的好的都懒得上来说,有问题的才会积极的讨论,所以还是多研究电路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大厂的数据虽然不能说金科玉律,但是一般也不会在这么明显的地方范错误,用的好的都懒得上来说,有问题的才 ...

这类消费级产品,标称16bit能保证到10bit已经很好了。对带宽要求不高做滤波呗。

网友:
估计是没用好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这类消费级产品,标称16bit能保证到10bit已经很好了。对带宽要求不高做滤波呗。 ...

怎么可能这么差?f1系列的12位AD,稍微处理一下都可以稳在跳动一个字以内,原始值基本上也能稳在10位。
st总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吧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测试AD,板子不能接电脑的,尤其是不能连接仿真器的同时进行AD采集。

哪有那么夸张?
我用mcp3421,16位模式,正常插着仿真器连电脑看数据,照样可以稳在十秒钟内一个字也不跳的程度。这才是合格的16位呢。真的,测电池要很久才会变一个字。测自己做的基准源都会以为程序错了,就算等很久,包括重启板子,连一个字都不会变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有人发帖说过f3的16位只有12--13位的效果,这个估计也差不多

我在那个帖子里面给人算过,按st的手册值算下来就是只有12-13位有效,所以厂家也没有骗你啊。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呗。
这个h7我没看过手册,明天看了手册再说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哪有那么夸张?
我用mcp3421,16位模式,正常插着仿真器连电脑看数据,照样可以稳在十秒钟内一个字也不跳 ...

这么厉害,多少钱一片?

网友J:
不久前刚看过H7的规格书,记得INL是4LSB,所以并不是真有16-bit

网友:
STM32 AD使用前好像是可以进行一次自校准的,不知道H7有没有这功能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这么厉害,多少钱一片?

这是个低速AD,很便宜的,也就5块多一片吧,哈哈,拿来跟st的高速AD对比确实不公平。但是个人认为只有做到这种程度才能称为合格的16位AD。否则都是有水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是个低速AD,很便宜的,也就5块多一片吧,哈哈,拿来跟st的高速AD对比确实不公平。但是个人认为只有做 ...

这个采样速度是多少?是ΔΣ的还是逐次逼近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stm32f0 的ADC有多少有效位? 感觉也跳动很大,不知道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就是跳动大 ...

F0应该跟F1差不多,之前有个板子,使用了48脚的F030C8T6采集4-20mA的电流,采样电阻使用了100R,电源是使用HT7533供电的,数值跳动明显,换F103C8T6跳动跟F030没明显区别,也是跳动。对比ST的144脚有VREF引脚(接了431)的F103ZET6,没有基准电源输入的封装ADC跳动比有基准输入的跳动大的多,具体相差精度忘了,因为PCB面积有限,无法使用大封装,而ST的芯片100脚(含)以上才有VREF,最后外置了MCP3421,设置为14位ADC模式,牺牲位数换速度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来407ADC还不错,407还不是SAR ADC呢

407的AD我测过不如103的AD。
如果用103的AD测一个非常稳的基准源,跳动基本上只有2-3个字以内。而407的AD会跳4-5个字左右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改成PC0 ADC1_INP10测试了下也是315LSB的跳动,发现把PC0与AGND短接仍旧跳到最大达266LSB,晕了,这咋整的 ...

这是STM32H7的ADC参数表格
噪声主要看ENOB参数。在16位模式下,单端模式最好的ENOB是12位,差分模式是13.5位
要得到完全不跳动的数据,需要把ENOB位数换算成NoiseFree位数。对于理想的白噪声要减去2.7 bit,对于其他非理想情况需要实测,大部分只要减更少的位数。
比如ADI的AD77xx系列一般是减2.5 bit,TI的ADS12xx系列有的只减2 bit
就算ST的和TI一样的规则,少减一点,只减2 bit,那么单端模式的无噪声精度就是10位,应该跳动6位左右,也就是60个字。
差分模式无噪声精度11.5位,应该跳动4.5位,也就是20个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不久前刚看过H7的规格书,记得INL是4LSB,所以并不是真有16-bit

没错,最好情况下的INL是正负4LSB,也就是14位。但这不重要,因为单端无噪声的位数算下来只有10位呢,差分也只有11.5位。其实只相当于比较好的12位AD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是STM32H7的ADC参数表格
噪声主要看ENOB参数。在16位模式下,单端模式最好的ENOB是12位,差分模式是13 ...

    谢谢,您的分析很到位,之前仔细阅读过DATASHEET,知道ENOB是12位左右,差分情况下13bit,单端跳动个小几十是符合官方给出的指标的,不过我现在的情况跳的太离谱了。应该是干扰问题,还没有专门重新针对H750画PCB,直接是原先的407板子割铜箔花式走线的 ,现在就是搞不明白这干扰哪里来的。
    后来又测试了差分模式,对于板子的共模干扰应该能很好的抑制,还是测一节镍氢电池,电池负极接AGND,然后PC3_C(ADC3_INP1) 和 PC2_C(ADC3_INN1)接一起到电池的正极,相当于差分模式的0输入,测出来情况好不少,板子上的共模干扰是大幅度抑制了,跳动的最大差值是30LSB,比之前单端方式ADC输入直接接AGND跳动的266LSB是要好多了

楼主:
上面测量是把IN+ IN-差分两端接在一起并且共同加上一节电池到AGND作为共模电压,这结果也就相当于测试ADC的内部噪声了吧,30LSB也跟指标值相差不太多。后来又把IN+接电池+,IN-和AGND短接接电池-,读出的最大差值仍旧是384,估计就是干扰。接下来还是打算针对性的画块H750VB的PCB算了,把ADC模拟这块布线好好优化下,弄上靠谱的基准驱动ADC驱动,完善下接地什么的,想看看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吧,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您的分析很到位,之前仔细阅读过DATASHEET,知道ENOB是12位左右,差分情况下13bit,单端跳动个 ...

差分实测跳30个字已经差不多了啊,跟手册计算值很接近了。
单端跳那么多估计确实是你板子什么地方不对。要注意单端情况下的参考点到底是哪个引脚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F0应该跟F1差不多,之前有个板子,使用了48脚的F030C8T6采集4-20mA的电流,采样电阻使用了100R,电源是使 ...

准备上个专门的adc ads1110或者ads1115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差分实测跳30个字已经差不多了啊,跟手册计算值很接近了。
单端跳那么多估计确实是你板子什么地方不对。 ...

输入36V 输出5V3A稳定的电源芯片有什么型号推荐一下,,以前用的lm2576感觉直接是渣 1A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输入36V 输出5V3A稳定的电源芯片有什么型号推荐一下,,以前用的lm2576感觉直接是渣 1A不到 ...

我没用过哪种可以推荐的。
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MP2403,电压只有32V,输出电流倒是满足3A
不过,如果你真的需要3A的正常工作电流,那么至少得选5A的芯片。选个3A的正常来说只能安全的用2A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输入36V 输出5V3A稳定的电源芯片有什么型号推荐一下,,以前用的lm2576感觉直接是渣 1A不到 ...

tps54x60,x=2,1,5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准备上个专门的adc ads1110或者ads1115

我推荐MCP3421,标称18位,实际做到17位没问题(含符号位,如果去掉符号就是16位)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推荐MCP3421,标称18位,实际做到17位没问题(含符号位,如果去掉符号就是16位) ...

MCP3421什么价格

网友:
这个芯片用着稳定不?

网友:
这芯片挺好,采样率高点就好

网友K:
比较好奇LZ这个图是怎么出来的?能介绍下详细做法吗?我之前都是用的exc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比较好奇LZ这个图是怎么出来的?能介绍下详细做法吗?我之前都是用的excel

用的matlab,电脑串口接受到数据后保存成.txt,然后用matlab导入,然后直接PLOT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的matlab,电脑串口接受到数据后保存成.txt,然后用matlab导入,然后直接PLOT就行了 ...

只以ascii码保存ADC值就行了?那个直方图怎么出的?

网友C:
如入15V 输出3.3v 200mA的 有什么比较好用体积小的芯片推荐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入15V 输出3.3v 200mA的 有什么比较好用体积小的芯片推荐吗

mp2451,sot-23-6

网友:
MP2359 怎么样?  还有加上外围更小的方案

网友(2019-09-18):
不知道你怎么玩的

网友L:
我交直流测量都能到14位精度剩下的是预留的挺好用的

网友M:
是你的程序问题,我们用373很稳,真16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是你的程序问题,我们用373很稳,真16位

能否共享一下你的代码的思路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我交直流测量都能到14位精度剩下的是预留的挺好用的

年初的时候试的,是用现成407的板子割铜箔改脚位勉强装上的750,当初就想重新画板子一直拖到现在,你的什么板子,750芯片是V版本还是Y版本?

网友:
个人感觉,应该是程序或硬件有问题。可以先给一个固定的电压,看采得稳不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年初的时候试的,是用现成407的板子割铜箔改脚位勉强装上的750,当初就想重新画板子一直拖到现在,你的什 ...

是用750vb的便宜啊

网友:
通道干扰才是致命的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年初的时候试的,是用现成407的板子割铜箔改脚位勉强装上的750,当初就想重新画板子一直拖到现在,你的什 ...

你可以试一下 固定采样时间 做平均  比如1秒平均一次
可以用定时器触发采样 或系统时钟采样
平均不能去最大最小值
在加个惯性滤波 会好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你可以试一下 固定采样时间 做平均  比如1秒平均一次
可以用定时器触发采样 或系统时钟采样
平均不能去 ...

我就是要评估下这个ADC的真实性能,所以做了平均滤波就没意义了。你试试不做滤波的话跳多少LSB。我手上这个是400MHZ的Y版本,现在假货宝上已经有新的480MHZ V版本步进的出来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供电的问题,换一个好点的电源,或者可调直流电源

网友K(2019-12-10):
引用 网友H:
怎么可能这么差?f1系列的12位AD,稍微处理一下都可以稳在跳动一个字以内,原始值基本上也能稳在10位。
s ...

请问老兄你的F1的ADC是怎么处理的?采样时间设置成多少?ADC时钟为多少?我尝试F1外接REF3333貌似也只是做到9.56bit无噪声分辨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请问老兄你的F1的ADC是怎么处理的?采样时间设置成多少?ADC时钟为多少?我尝试F1外接REF3333貌似也只是 ...

我就接TL431,2.5V,采样时间用比较长的,然后每次采16个,排序丢最大最小各1/4,剩下的一半平均,作为一个结果。
然后还有一级对这个结果再次滑动平均,输出,这样就很漂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请问老兄你的F1的ADC是怎么处理的?采样时间设置成多少?ADC时钟为多少?我尝试F1外接REF3333貌似也只是 ...

或者先每次16个累加,当一个数据点,再作后面的处理,分辨率可以更好。反正这个AD很快的。

网友:
H7的ADC记得有硬件超采样,打开后稳定的多。

网友:
我就不会纠结这些事情,我向来把单片机的adc当8位的用,如果需要更高的场合,一律外挂AD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