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传中国移动NB模块M5310-A相关资料

楼主(2019-01-16):
上传中国移动NB模块M5310-A相关资料

这个型号自我感觉  最大的优势就是

和资费绑定在一起   模块不收钱(表面上)

其它方面还没有太大的感觉

发现新优势再继续更新。。。

楼主:
哦 还有一个文档上传不了

不过那个文档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

楼主:
上传文档的截图

网友A:
这个怎么收费的?听说这种模块响应速度要慢些?年后想测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怎么收费的?听说这种模块响应速度要慢些?年后想测试下

这个资费具体怎么谈  是我们销售人谈的

大概是一年八块钱  直接交六年的钱   模块不收费

就目前来说   相对其它模块有一定的优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怎么收费的?听说这种模块响应速度要慢些?年后想测试下

具体响应速度  是指什么呢   上传和回传吗  还是开机后上传一次数据总共的时间呢

相对2G模块来说  上传和回传速度可能是慢一点  不过我没有具体测试这个速度

相对2G模块来说  开机后上传一次完整数据总共的时间  会少一点  也就是说NB更快一些

不过  这种模块应用的场合  也是对速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

所以 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的话  可以考虑4G模块

4G模块的速度确实快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怎么收费的?听说这种模块响应速度要慢些?年后想测试下

想测试的话   在选择模块的时候会很头疼的

因为现在的NB模块型号太多了

好多都是处于正在研发阶段

NB模块厂家都是提示升级模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想测试的话   在选择模块的时候会很头疼的

因为现在的NB模块型号太多了

请教下楼主,

模块从哪里购买的?

个人可以开卡吗?还是说必须要公司才能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楼主,

模块从哪里购买的?

这个模块是我们销售弄来的

如果让我们自己选择的话  有可能不会选择中国移动的NB

开卡的话  怎么开我就不知道了  但是是移动的卡

还有就是个人可不可以  也不太清楚  有可能得公司开吧

毕竟NB的应用对象还是以公司为主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具体响应速度  是指什么呢   上传和回传吗  还是开机后上传一次数据总共的时间呢

相对2G模块来说  上传 ...

从PSM模式退出来,发数据到发数据成功,这个时间有个模块要6~7秒的时间,有个模块2S就能搞定。这个要看芯片方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PSM模式退出来,发数据到发数据成功,这个时间有个模块要6~7秒的时间,有个模块2S就能搞定。这个要看 ...

恩 是的

现在NB厂家比较多  做的效果也不太一样

而且好多还在研发阶段

如果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的话  就需要对比这些型号  选择一款适合的了

网友D:
最近也在看nbiot模块,正在研究济南有人的NB73的资料,楼主有研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近也在看nbiot模块,正在研究济南有人的NB73的资料,楼主有研究吗

这个没有

现在我手里的型号有BC28    BC26   M5310-A

还有一个 BC95  现在这个基本不看了

M5310-A 是因为资费的优势  所以在测

我同事在测 BC26  这个是因为工作电压的优势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近也在看nbiot模块,正在研究济南有人的NB73的资料,楼主有研究吗

现在的这个型号太多了

但是都是大同小异

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

网友E(2019-02-19):
NB应该是有前景,运营商发展慢了。没有加大投入。

网友E:
手里有模块想测试,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卡。普通的手机SIM卡应该 用不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PSM模式退出来,发数据到发数据成功,这个时间有个模块要6~7秒的时间,有个模块2S就能搞定。这个要看 ...

这个看APN和开卡参数的

网友F:
BC95这个模块的优缺点是什么?回复13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NB应该是有前景,运营商发展慢了。没有加大投入。

恩   最近这个NB确实挺热的   公司也在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手里有模块想测试,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卡。普通的手机SIM卡应该 用不了吧。

我们测试的模块都是和运营商定的专用卡  至于普通卡可不可以  还没有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BC95这个模块的优缺点是什么?回复13楼

BC95是相对我们现在使用的模块来说

供电电压不太低  而且没有套餐捆绑

所以现在不在看

至于本身的优缺点  没有进行详细的对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BC95是相对我们现在使用的模块来说

供电电压不太低  而且没有套餐捆绑

看来这个电压,还真是个问题,谢谢。

网友G(2019-09-21):
麻烦 问一下  NB 模块 为什么要 用SIM 卡 啊 ,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麻烦 问一下  NB 模块 为什么要 用SIM 卡 啊 ,

哦  不好意思   说的不专业了  应该是物联网卡

和运营商办理的  专用于NB的物联网卡

楼主(2020-02-26):
引用 网友H:
下载学习了解一下,谢谢哈

恩恩  这个要是批量做的话   和运营商联系  有优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