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keil 编译链接时报错误代码L6286E

楼主(2019-01-16):
KEIL V5.26  ARM Compiler V6.10.1
链接时报错
Error: L6286E: Relocation #REL:6 in uhf.o(.text.UHF_Data_Reset) with respect to __arm_cp.41_0. Value(0xfffff946) out of range(0 - 0xff) for (R_ARM_THM_PC8)
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.
这个错误时有时无的报出,改一些无关紧要的代码或者修改优化等级,也有可能不报,也有可能报出不同的函数。但是错误都是L6286E 。
试了V5.06的编译器,没有出现这个问题,V6.9,V6.10都会出现

网友:
搜了下,Keil提到,似乎是汇编代码在链接时检出的错误,某个指令超范围了。
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docs/3607.htm

网友A:
楼主,你的变量(R_ARM_THM_PC8),是否定义断短了,改成uint32_t试试

网友B:
这种问题很难查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的变量(R_ARM_THM_PC8),是否定义断短了,改成uint32_t试试

这个不是我定义的变量,这个是编译生成的,在.O文件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很难查找

确实,不好处理,还是换回V5的编译器了

网友:
L2068E错误在以前MDK非常容易遇到,例如某个变量重复定义时就会出现,而且有时很难排查错误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