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rtex-m系列智能手表安装运行app的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19-01-17):
国外的pebble和国内的麦步智能手表都可以在手表上安装运行不同的app,而且mcu是cortex-m系列的。

有谁知道它加载运行app的原理是什么。

下面是麦步的系统架构:

网友A:
这样的功能 有很多种玩法, 大概可以分为5类:
1. 烧写器模式:  双芯片结构, 主芯片为系统, 和从芯片共享显示和储存(如SD卡), 主芯片把程序烧写到从芯片中, 然后把管理权交给从芯片;
2. Bootloader模式: Bootloader为主系统, 把程序写到应用区, 至于系统功能, 可以使用 库的方式 或 软中断的方式提供;
3. 应用程序模式: App编译为相对地址的函数模块, 由主程序加载到某区域开运行, 当然也可以是固定地址, 和 Bootloader模式 类似, 只是系统功能的供给使用固化函数指针的方式进行, 也就是系统功能函数表的方式;
4.虚拟机模式: 就是主程序是个虚拟机;
5.脚本解析模式: 就是主程序运行 js 或 python 等解析器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功能 有很多种玩法, 大概可以分为5类:
1. 烧写器模式:  双芯片结构, 主芯片为系统, 和从芯片共享显示 ...

感谢分享,能不能详细讲讲这几种方案,尤其是前三种模式,有相关资料或连接吗

网友B:
详细看rtthread的应用加载模块,这也是这个os的最大潜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详细看rtthread的应用加载模块,这也是这个os的最大潜力

这么厉害~~~

网友:
长见识了,感觉是以后的潮流

网友:
搞的越来越像安卓了

网友:
它能在m3 m0都能运行的话,那可能是虚拟机了

网友C:
看一下nutxx,这个就是可以动态在stm32上面运行APP的系统。在它的框架下面写就行了。
其实之前论坛里面就有人讨论过这个动态的。

网友:
虚拟机 上次在哪里看到过

网友:
是的,实现方式比较多,各种方式都有相应的优缺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详细看rtthread的应用加载模块,这也是这个os的最大潜力

我听说以前他们是通过解析elf文件得到的,加载到内存里,因此内存要求会比较大,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的

网友:
代码编译成pic的,位置无关,然后用elfloader加载执行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听说以前他们是通过解析elf文件得到的,加载到内存里,因此内存要求会比较大,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的

他们当时好像是加载到ram时候配合符号表修改了函数和变量地址,现在不知道是怎样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一下nutxx,这个就是可以动态在stm32上面运行APP的系统。在它的框架下面写就行了。
其实之前论坛里面就有 ...

很有意思~~~

网友:
位置无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