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连接器,需要配插头

楼主(2019-01-17):
什么型号??

网友A:
针与针 间距是多少?  2.54还是2.0?

网友:
2.54 带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针与针 间距是多少?  2.54还是2.0?

间距是 2.54

楼主:
谢谢,按照你给的型号查了一下,确实是,
另外还有个型号是  CKM2543  也能对上!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

网友:
可能是个别厂家自己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