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做过电梯或者工厂电机附近设备的,求教变频器干.....

楼主(2019-01-17):
求教下,变频器干扰解决方案:

现在变频器会干扰到220V电源,经开关电源干扰12V供电,12V的供电线产生的辐射会干扰我的模拟部分的正常工作。

现在开关电源用的是衡负最好的开关电源,在220V进入口加AC滤波器(电抗器),12V出口并联1000UF电容,电源线换用屏蔽线,屏蔽层单端接地,均未使干扰信号有衰减。

网友A:
在220V进入口加RC电路(R:39R1W,C:103/1000v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220V进入口加RC电路(R:39R1W,C:103/1000v)

我想问下,和交流滤波器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A:
交流滤波器是电感,消除共模干扰。

网友B:
没玩过变频器。玩过伺服。松下a5伺服的电机动力线需要绕个磁环,绕几圈,瞬间干净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交流滤波器是电感,消除共模干扰。

我看这原理应该是滤高频了,当中的RC不是滤波作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玩过变频器。玩过伺服。松下a5伺服的电机动力线需要绕个磁环,绕几圈,瞬间干净了。 ...

那得弄多大得磁环呀?

网友:
加隔离变压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得弄多大得磁环呀?

型号是TDK ZCAT2032-0930,马云他们家里翻翻。我这边是有效的。这个东西是伺服的说明书里建议安装的。

网友C:
我悄悄地告诉你:在电源线上串个电阻,电阻后面并个电容。效果好极了

网友D:
试试台湾明纬的电源,电源前面加一个滤波器,我后面的单片机都是自动布线的,在250KW的变频器下面纹丝不动啊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没玩过变频器。玩过伺服。松下a5伺服的电机动力线需要绕个磁环,绕几圈,瞬间干净了。 ...

这个就是绕伺服的电机动力线上面吗?有什么讲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试试台湾明纬的电源,电源前面加一个滤波器,我后面的单片机都是自动布线的,在250KW的变频器下面纹丝不动 ...

在路上,买了医疗级的,准备回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悄悄地告诉你:在电源线上串个电阻,电阻后面并个电容。效果好极了

这个不还是RC滤波吗?R的瓦数得特别大!!!!

网友E:
没有毛用,这个是从电源耦合进去的,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自身的问题,加磁环,滤波器之类的,作用很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就是绕伺服的电机动力线上面吗?有什么讲究吗?

原理不懂啊,不过我测试过,加了和不加,对我板子的电源部分影响挺大的。你到松下伺服找找说明书,a5的,会有标准连接建议。好久没鼓捣这东西了。。。

网友:
用大块头变压器别用开关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理不懂啊,不过我测试过,加了和不加,对我板子的电源部分影响挺大的。你到松下伺服找找说明书,a5的, ...

我上次用了这个东西,没有发现干扰,。所以很奇怪

网友F:
实在不行上隔离变压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没有毛用,这个是从电源耦合进去的,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自身的问题,加磁环,滤波器之类的,作用很小。 ...

自身问题?现在有耦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实在不行上隔离变压器

上了隔离电源模块,但是不能解决。高频可以穿透变压器

网友:
变频器前加一个电抗器,或者在变频器进线出线都加电抗器。

网友:
电机接线用屏蔽线

网友G:
我觉得变频器干扰主要是共模干扰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觉得变频器干扰主要是共模干扰

对头,而且是从电源上耦合进来的,接地有时候能解决问题,最好还是把模拟量,通讯之类的做成隔离的最有效。

网友:
变频器有个参数,叫载波频率,把这个参数调低,会有改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