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个测量电池内阻容量用什么仪器

楼主(2019-01-17):
已经被国产锂亚电池虐,未来还会被虐。现在准备用各种规格锂电。想找一款设备,专门来测量电池性能。所谓的大厂估计也就是厂房面积大,人多。

网友A:
不是,是我们用专业的设备测量后,机器人分容出来的,不是靠人,靠人累死,基本都是自动化设备

网友B:
锂亚是一次性电池啊,不能充电。所以怎么测容量呢?感觉没法无损的测出容量吧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是我们用专业的设备测量后,机器人分容出来的,不是靠人,靠人累死,基本都是自动化设备 ...

我只是一批里选几个测试容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锂亚是一次性电池啊,不能充电。所以怎么测容量呢?感觉没法无损的测出容量吧~ ...

一次性锂亚测试容量,锂电循环测试充放电和内阻。

楼主:
在国外论坛看到个国产仪器。05型号最低充放电电流得50mA,比较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一批里选几个测试容量。

抽样几个,然后放电,放光为止,算出放电容量。这样是可靠的,但是测完这个电池就废了,下一个没测过的电池你照样不知道他是好是坏

网友:
个人倾向于要靠制度保证。相信有名气的大厂出来的电池,品质应该是不错的。
如果你买便宜小厂的货,假定有5%的不良品,你可以算算你得抽样多少个才能可靠的判断这一批不合格。。。。
(其实大厂内部也是生产一批之后就破坏性抽样几个来做质控的,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。只是大厂的一致性比较好而已,抽样一些没问题就可以确认剩下的都是好的)

网友:
是这样的,实际电池是测量很多数据才能出厂的,但是如果是电芯,那就只有电压内阻压降最多再测一个边电压,从这里计算出几个值看行不行,破坏性实验很少。

网友:
电池内阻有专门的测试仪器,最常见的是日置的

容量的话,不差钱可以用源表测,想省钱买个国产电子负载,比如艾德克斯之类的

网友C:
锂亚电池不是测内阻的,要抽样测容量的。其实你去看看水表里用的啥品牌的,照着买保准错不了

网友:
日置的3554看能不能满足楼主的需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锂亚电池不是测内阻的,要抽样测容量的。其实你去看看水表里用的啥品牌的,照着买保准错不了 ...

国产最好的应该就是武汉孚安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国产最好的应该就是武汉孚安特了

难道不是亿纬么

网友:
国产稍微好点的是亿玮,孚安特被亿玮收购了,但是厂线还是分开的。

用过孚安特的容量和功率电池,不敢恭维。各种问题,现在非常头痛。

网友D:
楼主,你容量还能抽测,自放电怎么测啊,这个才真的是头痛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你容量还能抽测,自放电怎么测啊,这个才真的是头痛的。

基本没法测。
只能相信厂家的手册值了
想知道5年的自放电会损耗多少比例的电量,只能等5年后才知道。那个时候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~

网友:
觉得电池内阻不是固定的 随电压而变化的

楼主:
已经采购那家的电阻负载EBC-A01,先测试锂亚容量,然后测冲电锂电池-循环充放电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你容量还能抽测,自放电怎么测啊,这个才真的是头痛的。

电池用不了多久,自放电这个暂时不考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