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13487电平转换,能否使用TXB0102来实现?

楼主(2019-01-17):
以前用MAX13487+ADUM1201隔离+STM32,现在要求成本降低不要隔离了。
那stm32和max13487之间的3.3V到5V的电平转换有没有用TXB0102的?效果怎么样?

网友A:
直接上,不需要电平转换
你想的有点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上,不需要电平转换
你想的有点多

5V给max13487供电然后直接到STM32串口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5V给max13487供电然后直接到STM32串口?

是的,不放心可以串个小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不放心可以串个小电阻。
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注意, 这样用的话, RX脚不能用PA3. 带ADC的GPIO引脚最高只能4.0V. 其他RX脚如果不带ADC的话没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注意, 这样用的话, RX脚不能用PA3. 带ADC的GPIO引脚最高只能4.0V. 其他RX脚如果不带ADC的话没事. ...

好的,谢谢提醒。我一般都是用PA9和PA10。

网友:
stm32 大部分引脚兼5V 大部分都直接上的,不放心串个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