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车在固定线路上往返,路上10个检测点如何区分?

楼主(2019-01-18):
一个自动车在100米的固定线路上往返,线路上有5个地方要停下装货,然后在继续行走。如此往复
如何检测这个五个位置和方向?

网友A:
精度要求高么???    不高的话,光电检测几个条形道道做ID就够了。类似条形码扫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要求高么???    不高的话,光电检测几个条形道道做ID就够了。类似条形码扫描 ...

精度要求不高,但环境恶劣,可能有水或者灰尘,砂石等

网友B:
装光电管或者其他信号,检测到就启动停车程序。感觉高铁也是这样干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装光电管或者其他信号,检测到就启动停车程序。感觉高铁也是这样干的。

也想用光电开关,但无法区分位置啊

网友C:
我见过用射频标签来区分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也想用光电开关,但无法区分位置啊

起点开始,第一个,第二个。。。。
记录下就知道到如个点了呀,每个点都放光电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见过用射频标签来区分的。

射频好过光电,光电适用于比较干净的场合。

网友:
射频标签  不错,类似方案可以参考ETC啊    车上一个射频标签,每个checkpoint  发射信号检测,ETC在每个分支路口都会check一下车辆的,存入系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起点开始,第一个,第二个。。。。
记录下就知道到如个点了呀,每个点都放光电开关 ...

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,每个点都用光电开关,计数,往返回到原点再清零。这种就怕检测光电开关出问题,那整个逻辑就乱了。

网友:
磁性检测?类似编码器?

网友D:
环境恶劣的用光电不行啊,用接触开关或者磁感应,每个点用三个小的感应点,这三个小感应点的距离是不一样的,可以做成编码,来判断小车经过了哪个点

网友:
光电,图像,射频,如果要求高的话,最好实现两种方式融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环境恶劣的用光电不行啊,用接触开关或者磁感应,每个点用三个小的感应点,这三个小感应点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...

车是在轨道上运行,轨道是不能布线的,只能是无源的。

网友:
无线组网

网友E:
定位精度高不高   。
要求不高直接可以用蓝牙定位     或者在辅助用光电对管定位。
精度很高的话用UWB方案是万能的,价格比较贵

网友:
plc控制,电梯运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车是在轨道上运行,轨道是不能布线的,只能是无源的。

轨道中间的地方可以放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定位精度高不高   。
要求不高直接可以用蓝牙定位     或者在辅助用光电对管定位。
精度很高的话用UWB方案 ...

精度不高,小区那种蓝牙门禁应该可以用,放在车下面,卡埋在地面。

楼主:
这个是个好主意,如何实现的?

网友:
RFID,不用记次,数量也可以随便加

网友F:
用铁路中间放的那种rfid路标,自己用125k RFID整一个, 125k的感应距离很远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铁路中间放的那种rfid路标,自己用125k RFID整一个, 125k的感应距离很远

准备考虑RFID了,905M,915M正在选一个模块试试

网友:
接近开关应该最简单

网友G:
这不就是AGV小车吗?问的这么含蓄,都是RFID卡停车

网友:
格雷码,焦车定位了解下,可以确定位置的,买成品太贵,大神自己整应该很便宜也很快就能完工的。

网友:
RFID,现在都这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用铁路中间放的那种rfid路标,自己用125k RFID整一个, 125k的感应距离很远

125K挺远?那个是5cm内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不就是AGV小车吗?问的这么含蓄,都是RFID卡停车

没AGV那么复杂,改造一个人遥控的车,改成自动的。

网友:
楼主是做AGV小车吧,一般都是用RFID标签,常用125K或13.56MHZ的

网友:
GPS定位不行吗

网友:
场地上不用布线,在选定位置埋磁铁块,用霍尔传感之类的。三个IO即可识别位置和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