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有关几种2.4G蓝牙的PCB天线的区别

楼主(2019-01-18):
2.4G PCB天线目前了解的是如图的几种

1、如图哪种画法增益最高?  一般多少db的增益?

PS:现在我的PCB位置足够

网友:
Ti有个文档,参考

网友A:
带宽不同 我记得是   倒F的最好

网友B:
天线占用面积:3>2>1>4。四种天线性能差不多。

网友:
产品上都用过,就是根据板子的面积来选了,效果都差不多,但是没有测试过实际参数

网友:
PCB 位置足够?!那就全波长垂直与水平的八木 Yagi 给它 Lay 上去啊!

网友C:
这个应该有点帮助吧

网友D:
增益要最高,PCB 位置又足够!那么...

可将下列几种天线在 PCB 上弄个 8x8 或 16x16 的  Yagi 阵列,效果扛扛的!

喔!上面都是水平偏波,别忘记垂直偏波的也别给漏了啊!...

下方这文件也提供设计上的些许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有点帮助吧

谢谢,我也找到了这个文档

只是倒F设计  DN007的链接失效,您有没有DN007的文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增益要最高,PCB 位置又足够!那么...

这个的带宽确实是最宽的,不过效率好像比倒F弱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宽不同 我记得是   倒F的最好

是的,倒F辐射效率最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也找到了这个文档

只是倒F设计  DN007的链接失效,您有没有DN007的文档?
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c0795940ba1aa8114431d9fc.html

百度文库还是有的

再来个现成的Gerber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天线占用面积:3>2>1>4。四种天线性能差不多。

2比4小,,,

网友:
没用过2的,我估计的可能错了。接地用的面积可能确实会更大些。

网友:
增益高也会有问题哦

增益就是方向性,增益越高方向性越强,这样如果没有对准情况下,会有很大损耗

网友(2020-09-03):
天线效率 EB, SA. 到底是指哪个效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