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tfs 如何在spi flash上实现擦写均衡

楼主(2019-01-18):
fatfs 如何在spi flash上实现擦写均衡?  看资料 fatfs 不支持读写均衡,主要是fat表不停擦写会有问题

网友:
最近坛子里推荐的那个 littleFs 也不错哦~~

网友A:
FatFS 扇区 = 512B
Flash扇区  = 4096B
循环使用 4096 / 512 = 8次

网友B:
GitHub上有个开源项目spiffs,转为SPI flash设计的文件系统

楼主:
{:mad:感谢答复,我没有说全。。。。。。。因为要实现U盘读取内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itHub上有个开源项目spiffs,转为SPI flash设计的文件系统

感谢答复,我没有说全。。。。。。。因为要实现U盘读取内容,考虑嵌入式文件系统肯定是最好的,但是为了兼容FAT啊。。只怪自己懂的少,仓皇快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atFS 扇区 = 512B
Flash扇区  = 4096B
循环使用 4096 / 512 = 8次

也就是说没擦写fatfs一个扇区,需要一块擦掉其它七个扇区呗,加速game over速度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答复,我没有说全。。。。。。。因为要实现U盘读取内容,考虑嵌入式文件系统肯定是最好的,但是为了 ...

现成的你只能用keil 自带的 RL-FlashFS

网友:
不要求性能的话, 有个笨办法, 底层用spiffs/littlefs之类, 上面建立一个文件,然后把对fatfs的操作都映射成对这个文件的操作。
速度肯定慢多了, 但应该能工作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现成的你只能用keil 自带的 RL-FlashFS

要在spi flash上支持fat格式,看这图,也是没现成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要在spi flash上支持fat格式,看这图,也是没现成的

你没有理解截图的意思。    如果不会搞底层,只能网上找别人移植好的程序了。

网友E:
https://github.com/nickfox-taterli/nor_flash_wl   这里有个 磨损均衡得中间层。
好用的NOR Flash磨损平衡算法
因为SPI Flash也是有寿命的,所以要磨损平衡.一般Flash自己擦改写,总在一个位置嘛,容易死,不总在又不知道怎么写算法,我现在写了一个简单的算法,有个算法例子和核心文件.本系统只需60Byte+Buffer Size的RAM,另外3级优化下只需要1KB的Flash,NOR的冗余和数据占用根据Flash不同会有所改变.

需要移植以下内容.

SPI Flash的写(Multi-Byte),读(Multi-Byte),擦(SubSector).
Malloc的实现,我用FreeRTOS了.
CRC的实现,一般单片机有硬件支持.
使用磨损平衡中间层的好处是什么?

基于SPIFFS能实现磨损平衡,但是不支持Windows/Linux/Mac操作系统读写.也就是仅能MCU自己处理.
一般系统中基于FATFS不能实现磨损平衡,如果添加这个磨损平衡中间层,就能实现了.
SPI FLASH典型100K寿命,但是EEPROM典型1KK寿命,使用磨损平衡后,如果储存的数据只有1MByte,那么16Mbyte的SPI FLASH也能达到1KK寿命以上.而1MByte的EEPROM远比16MByte的SPI Flash贵.
SPI FLASH + 磨损平衡读写速度优于EEPROM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github.com/nickfox-taterli/nor_flash_wl   这里有个 磨损均衡得中间层。
好用的NOR Flash磨损平 ...

楼主的问题点,解决方案就是要在  FATFS 和 SPI FLASH 之间额外加入一个磨损中间层。

这个现成的,看起来不错,多谢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没有理解截图的意思。    如果不会搞底层,只能网上找别人移植好的程序了。   ...

不支持的 rl-flashfs 不支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在spi flash上支持fat格式,看这图,也是没现成的

SD卡带不带均衡,或者坏块管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SD卡带不带均衡,或者坏块管理

SD 卡自带了,你直管任性用就是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D 卡自带了,你直管任性用就是了。

有这方面资料么,心里不太踏实,我百度半天都很少有说的。。。另外有便宜好用的SD卡推荐么,客户提要求只需要10M存储空间,所以选了spi flash。最开始开始觉得芯片更可靠,没想到弄到最后才忽略这个Fat表这个问题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这方面资料么,心里不太踏实,我百度半天都很少有说的。。。另外有便宜好用的SD卡推荐么,客 ...

SD  TF  EMMC  都是自带坏块管理和擦写均衡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这方面资料么,心里不太踏实,我百度半天都很少有说的。。。另外有便宜好用的SD卡推荐么,客 ...

但是 SD  和TF的一个问题得注意 就是卡座得质量问题。

网友E:
http://www.xtxtech.com/products.asp?sid=62  可以看看这个  1Gbit的  不到10元。  小批量价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D  TF  EMMC  都是自带坏块管理和擦写均衡得。

谢谢,有便宜好用的SD卡推荐么,户外环境,要较为可靠的。容量 10M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://www.xtxtech.com/products.asp?sid=62  可以看看这个  1Gbit的  不到10元。  小批量价格。 ...

刚看到,好的谢谢 我研究下

网友D:
楼主还是想继续用FATFS系统,SPI 接口操作SD卡?
以前我用的SPI接口,FATFS,操作TF卡,总是几次就将TF卡彻底报废了,后来才改到SPI FLASH上。
如果楼主验证了这样操作安全可靠,记得到时来帖子更新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还是想继续用FATFS系统,SPI 接口操作SD卡?
以前我用的SPI接口,FATFS,操作TF卡,总是几次就将TF卡彻 ...

你怎么解决擦写均衡的问题,我就是看你的帖子,才选的SPI flash芯片 。。。说到底还是你经验更多。

楼主:
几次就挂,是不是环境干扰? 室内条件也很容易挂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怎么解决擦写均衡的问题,我就是看你的帖子,才选的SPI flash芯片 。。。说到底还是你经验更多 ...

没经验啊
我就几年前只用过FATFS做过一个产品,而且是测量装置,不测量平时不需要频繁记录数据。
所以当时直接就这么用了,没考虑擦写均衡,不过我这设备客户少,只有100来台,运气好现在还没问题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这方面资料么,心里不太踏实,我百度半天都很少有说的。。。另外有便宜好用的SD卡推荐么,客 ...

可以去这里看看https://media.kingston.com/pdfs/MKF_283.1_Flash_Memory_Guide_CN.pdf
搜索关键字:磨损均衡。

这些应该是 SD 卡的基本素养吧,不提供的话,应该不好卖吧。

网友:
底层驱动自己想想办法  Fatfs 也只关注你的几个读写函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没擦写fatfs一个扇区,需要一块擦掉其它七个扇区呗,加速game over速度。 ...

写8次才擦除1次,寿命延长8倍!
难道我的语文又要体育老师来背锅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写8次才擦除1次,寿命延长8倍!
难道我的语文又要体育老师来背锅了!

底层没细研究过,不好意思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SPI Flash的类型了,如果NOR型的,当前支持的littleFS, FlashFS等都是采用的嵌入式文件系统,均不兼容FAT。

如果是NAND型的,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案即可,FlashFS支持FAT和嵌入式文件系统两种方式,之前一位网友使用512MB的 SPI NAND型号GD5F4GQ4xBxIG测试成功

【原创】开源基于RL-USB和FlashFS的完整NAND方案,稳定可量产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93540-1-1.html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考虑用两套文件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