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#中如何在线程中更新十几个控件标签?

楼主(2019-01-18):
我知道能用委托,但是一次只能一个    如何在C# 在线程中更新个十几个控件标签?

网友A:
你怎么调用委托的啊??

一直这样用啊
Task tk1 = new Task(() =>
{
    this.Invoke((MethodInvoker)delegate
    {
        TextBox1.Text = "1";
        TextBox2.Text = "1";
        Button1.Text = "Open";
    });
});

tk1.Start();

网友B:
你怎么调用委托的啊???
EventHandler UpdateUI = delegate
{
        TextBox1.Text = "1";
        TextBox2.Text = "1";
        Button1.Text = "Open";
};
try { Invoke(UpdateUI); } catch { }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怎么调用委托的啊???

你这个方法  你测试了  可以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调用委托的啊??

一直这样用啊

你这么用,可以更新几十个控件没问题吧?

网友:
楼上没问题,想多了,怎么改都是要用Cpu的

网友:
Invoke((Action)(()=>
{
    label.Text = "";....
}));

网友C:
跨线程,需要切换到主线程更新控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跨线程,需要切换到主线程更新控件

方法我知道。。。只是问如何跨线程同时更新几十个标签控件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法我知道。。。只是问如何跨线程同时更新几十个标签控件?

invoke之后你想更新几个就更新几个啊

网友:
难道不是在invoke里面想更新几个都可以吗?

网友:
i用nvoke,随意更新

网友:
invoke之后你想更新几个就更新几个啊+1 (LZ不明白就直接搞的?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法我知道。。。只是问如何跨线程同时更新几十个标签控件?

用个链表把标签引用存起来,更新的时候遍历即可,注意最好不要用fearch

wpf 用数据绑定,多个标签控件,绑定到动态链表上,刷新链表即可

还可以其他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