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C语言的宏的递归完成自增定义的方法

楼主(2019-01-18):
思路这这样的:
为了测试,需要一个数据块,数据的形式是0x55aa0000,0x55aa0001,0x55aa0002,0x55aa0003 。。。,共n*4个字节,如果放在ram中太浪费,就想直接生成到flash
笨办法就是直接写死,比如
const uint32_t DATA[60]={0x55aa0000,0x55aa0001,0x55aa0002,0x55aa0003 。。。,0x55aa003F};

但是为了能方便调整大小,就考虑用宏递归,而且最好前面的0x55aa也能用宏定义

在asf中有如下的宏
/*! \brief Macro repeat.
*
* This macro represents a horizontal repetition construct.
*
* \param count  The number of repetitious calls to macro. Valid values range from 0 to MREPEAT_LIMIT.
* \param macro  A binary operation of the form macro(n, data). This macro is expanded by MREPEAT with
*               the current repetition number and the auxiliary data argument.
* \param data   Auxiliary data passed to macro.
*
* \return       <tt>macro(0, data) macro(1, data) ... macro(count - 1, data)</tt>
*/

#define TPASTE2( a, 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##b

#define MREPEAT(count, macro, data)         TPASTE2(MREPEAT, count)(macro, data)

#define MREPEAT0(  macro, data)
#define MREPEAT1(  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0(  macro, data)   macro(  0, data)
#define MREPEAT2(  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1(  macro, data)   macro(  1, data)
#define MREPEAT3(  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2(  macro, data)   macro(  2, data)
#define MREPEAT4(  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3(  macro, data)   macro(  3, data)
#define MREPEAT5(  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4(  macro, data)   macro(  4, data)
#define MREPEAT6(  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5(  macro, data)   macro(  5, data)
#define MREPEAT7(  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6(  macro, data)   macro(  6, data)
。。。。
#define MREPEAT256(macro, data)       MREPEAT255(macro, data)   macro(255, data)

然后我用这个宏来生成自增定义

#define KEY_HEADER 0x55aa0000
#define X 16
#define Y 4
#define KEY_SIZE X*Y
#define KEY_HEADER_PLUS(c,d) c+d,
const uint32_t DATA[KEY_SIZE]={ // 160 bytes = 40 words
        MREPEAT(KEY_SIZE, KEY_HEADER_PLUS, KEY_HEADER)
};

期望得到的结果是:
const uint32_t DATA[KEY_SIZE]={ // 160 bytes = 40 words
0x55aa0000,0x55aa0001,0x55aa0002,0x55aa0003 。。。,0x55aa003F,
};

但是上面的那段程序总是报错,无法通过编译
pasting "MREPEAT" and "(" does not give a valid preprocessing token
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A:
正巧前几天看到这个帖子,可能会对你有帮助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11786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巧前几天看到这个帖子,可能会对你有帮助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11786-1-1.html ...

谢谢,帖子里面傻孩子提到:宏MREPEAT实际上只能接受实际的数值,也就是说,这里的REQ_ITEM_COUNT_BYTE必须是一个常数,而不能是任何表达式
我把
#define KEY_SIZE X*Y
替换成
#define KEY_SIZE 64

编译通过

我的解释,不知道对不对:
当KEY_SIZE被定义为64
MREPEAT(KEY_SIZE, KEY_HEADER_PLUS, KEY_HEADER)
展开一步
MREPEAT40(KEY_HEADER_PLUS, KEY_HEADER),然后再递归展开

如果KEY_SIZE定义为 X*Y
展开一步
MREPEATX*Y(KEY_HEADER_PLUS, KEY_HEADER),所以就报错了

修改错别字

网友B:
你为吗不直接写个巨大的数组,反正const我记得都在rodata里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为吗不直接写个巨大的数组,反正const我记得都在rodata里面。

就是为了能生成一个巨大的数组,里面的数据由宏自动生成

网友:
你需要boost_pp
不光能自增,还能配合boost array进行枚举
不过不建议这么搞,可读性太差,还不如弄个脚本自动生成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为了能生成一个巨大的数组,里面的数据由宏自动生成

你的想法很有道理,这在生成有规律的数据时候很有用,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脚本生成,也可以用tcc把c文件作为脚本

网友C:
用类似iap的方式, 上电后写到flash里好了,一共也要不了几行代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类似iap的方式, 上电后写到flash里好了,一共也要不了几行代码。

这个方法也不不错

网友:
在pc机上用脚本生成你需要的数组代码,然后把代码拷贝到程序文件里,再编译。。。笨办法;
在pc上写个 c程序或者shell脚本,printf出来 const char xxx[]={xxx,xxx,xxx,xxx};

网友:
直接excel写好公式然后一拉到底,然后另存为CVS文件,然后记事本打开另存为ASCII编码文件,连分隔符都做好成逗号了~

网友:
11楼的方法是最方便的,再进一步改进如下:
第一步:直接excel写好公式然后一拉到底(优先选向右拉),然后另存为CVS文件,比如abc.cvs。
第二步:在你的C文件中写入
const uint32_t DATA[]={
    #include "abc.cvs"
};

这个只要一开始写一次就行了,以后都不用改动。

网友:
#include "abc.cvs"  这样用很方便

网友D:
你们都没听说__COUNT__宏吧…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们都没听说__COUNT__宏吧……

谢谢,头次听说,立刻试了试。

__COUNT__  宏代换的结果是一个从0开始的整数,每次自动+1。

和编译器有关,在IAR for ARM V7.4 认,其他两个编译器不认。

网友:
#define xxx __COUNTER__
#define MREPEAT0  xxx
#define MREPEAT1  xxx,MREPEAT0
#define MREPEAT2  xxx,MREPEAT1
#define MREPEAT3  xxx,MREPEAT2

u8 mmxx[4]={MREPEAT3};  =========== u8 mmxx[4]={0,1,2,3};

或者
#define xxx __COUNTER__
#define MREPEAT0  xxx,MREPEAT1
#define MREPEAT1  xxx,MREPEAT2
#define MREPEAT2  xxx,MREPEAT3
#define MREPEAT3  xxx

u8 mmxx[4]={MREPEAT0};  =========== u8 mmxx[4]={0,1,2,3};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,头次听说,立刻试了试。

__COUNT__  宏代换的结果是一个从0开始的整数,每次自动+1。

Arm Compiler 和 IAR都支持,GCC自然不必说。

网友(2020-01-15):
MARK   C语言宏定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