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那种通信方式 适合手机 给STM32主板设置参数?

楼主(2019-01-18):
产品,没有屏幕也没按键,想通过手机,给STM32通信,可能会几十个产品在一起,     想用手机给主板设置出厂参数什么的??? 蓝牙是首选么?

网友A:
蓝牙简单。。
当然,还可以走另类的,用手机喇叭发出调制的超声波,单片机解码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蓝牙简单。。
当然,还可以走另类的,用手机喇叭发出调制的超声波,单片机解码。。 ...

蓝牙稳定性呢,我看很多产品 ;蓝牙 经常连不上啊

网友B:
我的手机有红外发射功能,stm32加一个一体红外接收头,可能是硬件成本最低的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手机有红外发射功能,stm32加一个一体红外接收头,可能是硬件成本最低的方案。 ...

这的确是最低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的确是最低的。。。。。。

没有红外的还可以用手电筒编码,只是容易被干扰,前导码长点就好,反正你是配置参数用的,使用频率不高

网友D:
用串口不好么?安卓的手机的USB貌似现在都支持FT232的USB转串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红外的还可以用手电筒编码,只是容易被干扰,前导码长点就好,反正你是配置参数用的,使用频率不高 ...

没有手电筒的手机可以用屏幕发光,手机app都不用写,直接写个网页闪屏。

网友:
我想手机有红外,那个遥控器app

网友E:
蓝牙 +微信小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蓝牙 +微信小程序

这个听起来不错,微信小程序弄蓝牙的还需要什么自己的服务器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串口不好么?安卓的手机的USB貌似现在都支持FT232的USB转串口

串口是很好,但是 还要给客户配串口线缆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蓝牙 +微信小程序

这个 很不错。。。。 蓝牙 稳定么 就是不知道

网友:
wifi  蓝牙适配坑死你

网友F:
WiFi几乎不存在适配,参数先下到本地,然后连wifi热点

网友:
配置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WiFi几乎不存在适配,参数先下到本地,然后连wifi热点

弄过WIFI的。。。。。  esp8266 机器一多 就连不上 wifi了   2.4G的 同时10个 都上不去 网。。。。

网友D:
无线的方式不靠谱的,兼容性问题,网络问题,能坑死你。  客户会拿着诺基亚来问你怎么不能配置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无线的方式不靠谱的,兼容性问题,网络问题,能坑死你。  客户会拿着诺基亚来问你怎么不能配置参数。 ...

但是有线的。。。。 也不方便啊,,所以也最担心的 就是稳定性

网友G:
好吧,你非说要稳定性,就有线连接吧,又可靠又安全。
这上面提到的 wifi 蓝牙红外,哪个敢说100%稳定,就没有可能被干扰??。
你看手机通信稳定吗?一天几亿人在用。你敢说它100%稳定?

网友:
直接USB OTG啊

网友:
USB上吧,不管是OTG还是串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吧,你非说要稳定性,就有线连接吧,又可靠又安全。
这上面提到的 wifi 蓝牙红外,哪个敢说100%稳定,就 ...

没有  要求 100%啊,,,, 有个 90% 95% 也行啊

问题是 很多 50% 就扯淡了

网友:
BLE +1
APP可以用微信小程序

我们最近弄了个给设备配置WIFI密码的功能就用BLE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蓝牙简单。。
当然,还可以走另类的,用手机喇叭发出调制的超声波,单片机解码。。 ...

我很好奇能解出来吗?

网友:
纯粹只是为了设置附加功能,有点浪费。产品本身是什么通信接口?

网友H:
1、BLE 透传;
2、声波。案例:萤石摄像头和APP通信获取Wi-Fi密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1、BLE 透传;
2、声波。案例:萤石摄像头和APP通信获取Wi-Fi密码。

看来 比较 靠谱的 就是 BLE 透传了。。。。+ 微信小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