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orCAD打开时总是弹出找不到license的解决方案

楼主(2019-01-18):
win10系统,cadence16.6在安装破解成功后,也可以正常使用,但是过几天打开orCAD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的弹出图中找不到license的现象,
在网上搜索了解决方案,什么重新安装或者重新破解啥的都试过了,过几天还是会提示弹出来,所以想请教下坛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就是没和谐成功

是和谐成功几天后打开才会弹出,刚刚和谐完那几天使用就完全不会弹出来。

网友B:
度娘 阿狸狗破戒大师

网友:
不知道啊, 我win10 装了cadence 15.7 ,慢的要死, 坐等楼主解决

现在用AD, 怕以后算账, 还是学学立创eda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装360了?

没有,我也看到网上有说是什么杀毒软件把哪个文件杀了,复制回去啥的,我都试了没用,反正每次破解好都是过几天就会弹出来找不到license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度娘 阿狸狗破戒大师

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再安装破解一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装360了?

我也没装,看来还是有很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再安装破解一次?

破解大师,安装破解一次自动搞定,方便太多了

网友D:
把win的防火墙关了,或者设置防火墙策略,放过license后台 进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win的防火墙关了,或者设置防火墙策略,放过license后台 进程

我重装一下,试试你说的这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win的防火墙关了,或者设置防火墙策略,放过license后台 进程

这招也不行,刚刚破解完一会,就又弹出这个来了

网友(2019-02-27):
我在win10下裝的16.6
,前兩天也彈出這個,後來我重複了破解的最後一個步驟,就是那個LM工具。這幾天沒有出現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再安装破解一次?

卸载了,重装吧。阿里狗 方便

网友:
我反而是一键自动破解一直不稳定,只好按网上步骤一点一点进行破解,好麻烦,但是安装后,一直很稳定。主要是最好安装到C盘,英文目录,严格按破解步骤进行。

楼主:
我最后用了allegro破解大师一键重装破解之后就再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