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一个能替代TLP250驱动igbt的光耦,开关频率50kHz

楼主(2019-01-18):
需要找一个能替代TLP250驱动IGBT的隔离光耦,现在的开关频率为50Khz(TLP250的开关频率好像在20Khz以内),有用过的帮忙推荐下,谢谢

网友A:
上东芝官网上找呀,有个参数对比表格可以直观选型

网友:
亿光光耦ELM611

网友B:
TLP5702   TLP350  ICPL3120SMT/R

楼主:
谢谢,就是封装不兼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LP5702   TLP350  ICPL3120SMT/R

谢谢,350和3120我再看看,看数据350是能达到50kHz

网友C:
你用的什么igbt,载波敢用到50K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用的什么igbt,载波敢用到50K?

准备找几个ir的管子实验下,现在还没定

网友D:
igbt一般都是20K以内的载频  高了能抗住吗?又不是mos,大门级电容对你电源要求也很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igbt一般都是20K以内的载频  高了能抗住吗?又不是mos,大门级电容对你电源要求也很高的 ...

GT30J121,看了手册是能达到50Khz,就是不知道管子好不好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T30J121,看了手册是能达到50Khz,就是不知道管子好不好买

50KHz是散热非常好的情况下  事实上工程上没人跑这么高频率 对结构体积和电路成本都增大太多了

网友E:
 IRG4PC50UD 能跑到100KHz,当然这时候达不到额定电流。
TLP250我实测100KHz波形都很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 IRG4PC50UD 能跑到100KHz,当然这时候达不到额定电流。
TLP250我实测100KHz波形都很棒。 ...

谢谢回复!
TLP250看了手册上的最大运行频率是20kHZ,没敢试,你这个100kHz波形是占空比变化的逆变器载波还是固定占空比?现在在找的单管IGBT,不带体二极管的,能推荐个吗(IRG4PC50U?)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上东芝官网上找呀,有个参数对比表格可以直观选型

哪里能找到正品的东芝代理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哪里能找到正品的东芝代理啊?

官网上就有推荐呀,量小的就找名气不是太大的。光耦、MOS类,可能订货周期相当长,除非东芝有现货

网友(2020-07-08):
不能用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