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转Altium,出现很多Regions

楼主(2019-01-19):
Allegro 16.3或17.2
AD 10和 17.1都试过,
Brd转成Pcbdoc后,多了一堆PolyRegion和Region,
比如附件随便一个0402电阻,中间都有一个Region,把两个pin脚短路起来了。
还有BGA器件上面,它都会自动产生一个PolyRegion,好像是做规则约束的,
但转换后变成multi-layer的polyregion带polygon cutout属性,导致铺铜被割掉。
请问有没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,指导一下

网友A:
我的转不了,不知道咋回事提示什么超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转不了,不知道咋回事提示什么超时

我的原工程如果是16的,转的时候用allegro 17的也会超时,
换装allegro16就好了。
或者allegro17但是用ad提供的那个脚本先转asc,再转成ad格式,也可行

网友:
这个转换很困难,还是自己画吧

网友:
两个软件不同的层管理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原工程如果是16的,转的时候用allegro 17的也会超时,
换装allegro16就好了。
或者allegro17但是用ad ...

AD的转换脚本在哪个地方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