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enCV 单目测距不线性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9-01-19):
如题,最近尝试单目测距,使用opencv,发现不线性。如图
纵坐标是识别的矩形宽度,横坐标是实际的距离。理论上不是应该线性关系么。
摄像头是笔记本屏幕上的。

网友A:
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有畸变,需要矫正后才计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有畸变,需要矫正后才计算?

感觉物体成像大小和物距不是线性关系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觉物体成像大小和物距不是线性关系

本来就不是线性关系,是近似线性,笔记本摄像头焦距比较短,非线性的现象可能更明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来就不是线性关系,是近似线性,笔记本摄像头焦距比较短,非线性的现象可能更明显

按照公式,不考虑畸变的话,确实是线性关系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公式,不考虑畸变的话,确实是线性关系啊

把左边公式代到右边,能得到放大率不是个常数,近似是个常数

编辑:又找了张图

网友C:
可以这样想,离得近的时候变化一个像素实际距离变化不大所以精度高,离得远变化一个像素实际距离变化大所以误差也大

网友:
用摄像头来测距,主要用途是什么?产品检测?

网友:
相机标定,就是用来干这个的

网友(2024-04-11)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这样想,离得近的时候变化一个像素实际距离变化不大所以精度高,离得远变化一个像素实际距离变化大所以 ...

应该是这么回事,跟摄像头分辨率有关,离得近就容易分辨出物体移动变化,要是在远处几百米外,移动个几米摄像头拍摄的图像不一定有动。
所以这个曲线也正好符合这个规律,如果是这样摄像头矫正也没什么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