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可以在51单片机上运行的JSON数据解析

楼主(2019-01-19):
现在用芯圣的HC89S105K8,只有256的ram外部有2K。需要解析json数据。没接触过这东西,网上找来一个简单解析。遇到有空格的就解析不出来。求个json解析

网友A:
这么小的内存,还是自己写代码解析吧。
这么小内存就不适合跑json。跑自定义协议不是更快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小的内存,还是自己写代码解析吧。
这么小内存就不适合跑json。跑自定义协议不是更快速。 ...

搞微信小程序那家伙不肯走自定义协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搞微信小程序那家伙不肯走自定义协议

只解析固定格式的参数的话自己写吧,针对固定参数的有穷状态机用不了多少rom,几乎用不了几字节ram。也不要指望输出json结构体了,不现实 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搞微信小程序那家伙不肯走自定义协议

微信啊,那肯定啊。人家都是上层通信了。
虽然可以走TCPIP,但是很多人水平很差,他们只会用别人做好的库来做。才不愿意跟你整什么私有协议呢。觉得费劲。

网友C:
有穷状态机
楼上说的对,网上有人写的解析ini文件的状态机,几十行代码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解析固定格式的参数的话自己写吧,针对固定参数的有穷状态机用不了多少rom,几乎用不了几字节ram。也不 ...

有空格能解析不?我找那个空格就解析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穷状态机
楼上说的对,网上有人写的解析ini文件的状态机,几十行代码搞定 ...

我查查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微信啊,那肯定啊。人家都是上层通信了。
虽然可以走TCPIP,但是很多人水平很差,他们只会用别人做好的库 ...

wifi模块二次开发,我们两方都不会。折腾死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空格能解析不?我找那个空格就解析不了

你要解析什么数据类型就加几个固定状态序列。不懂查查有穷状态机,编译原理里面有详细描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解析什么数据类型就加几个固定状态序列。不懂查查有穷状态机,编译原理里面有详细描述。 ...

这个有穷状态机资料好少,我查查看

网友C:
有本书,《系统程序员-成长计划》  里面有代码

第188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本书,《系统程序员-成长计划》  里面有代码

第188页

厉害

网友:
如果只是空格解析不了,没别的问题,你自己先处理一下,把空格删除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按字符串解析吧,不然够呛

~~~~~~~~~~~~~~~

楼主:
让微信小程序哪里把空格搞掉了,现在解析基本没问题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wifi模块二次开发,我们两方都不会。折腾死了

做什么的啊?WIFI模块的二次开发,我们刚好在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本书,《系统程序员-成长计划》  里面有代码

第188页

牛逼了 我的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什么的啊?WIFI模块的二次开发,我们刚好在做。

和阿里云物联平台通信,解析数据

网友E:
微信好像要强制SSL的把,51那点性能和内存不可能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微信好像要强制SSL的把,51那点性能和内存不可能吧。

不是还有个wifi模块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和阿里云物联平台通信,解析数据

阿里云平台,你自己搭建数据库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阿里云平台,你自己搭建数据库吗?

阿里的IOT平台不一定要自己搭服务器,只要直连过去就可以,当然也可以采用云云对接的方式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和阿里云物联平台通信,解析数据

我刚好是做这一块的,和阿里那边联系也比较紧。如果方便可以私信下我你的联系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刚好是做这一块的,和阿里那边联系也比较紧。如果方便可以私信下我你的联系方式。 ...

微信小程序这块,客户指定他同学来做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微信小程序这块,客户指定他同学来做了。

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?WIFI模块的二次开发呢?

网友G:
你格式是固定的,而且这么小的内存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库,自己简单写一个当字符串来解析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?WIFI模块的二次开发呢?

除湿净化器。目前还没打算搞二次开发。而且客户给二次开发wifi钱很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格式是固定的,而且这么小的内存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库,自己简单写一个当字符串来解析就好了。 ...

数据少可以硬来。数据多就不好搞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除湿净化器。目前还没打算搞二次开发。而且客户给二次开发wifi钱很少。

带除湿的净化器我们上个月做个这个项目,是接入阿里智能生活的。这个量好像不是很大啊。
我们是出经过二次开发后的模块给客户,会比普通模块贵个几块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带除湿的净化器我们上个月做个这个项目,是接入阿里智能生活的。这个量好像不是很大啊。
我们是出经过二 ...

我们是接阿里云物联平台的。这个量不大,他们说一个最多也就1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