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24位AD 单片机ADUC845 读数不对,是哪里出错了?

楼主(2019-01-19):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ADuC845.h>

sbit LED = P2^4;

#define Byte3 0
#define Byte2 1
#define Byte1 2
#define Byte0 3

typedef union LONGDATA{                // Access LONGDATA as an
   unsigned long result;               // unsigned long variable or
   unsigned char Byte[4];              // 4 unsigned byte variables
}LONGDATA;

void ADC_int () interrupt 6
{
   static LONGDATA rawValue;
   unsigned long mV;
        LED ^= 1;

        printf("\n\n");
//        printf("%bX%bX%bX",ADC0H,ADC0M,ADC0L);

   rawValue.Byte[Byte3] = 0x00;
   rawValue.Byte[Byte2] = (unsigned char)ADC0H;
   rawValue.Byte[Byte1] = (unsigned char)ADC0M;
   rawValue.Byte[Byte0] = (unsigned char)ADC0L;
   mV = rawValue.result*2500/ 16777216;        // 24 位AD

        printf("%6ld",mV);

    RDY0 = 0;
}
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//Configure UART
    T3CON = 0x83;        //9600 Baud rate
    T3FD = 0x12;
    SCON = 0x52;

        //CONFIGURE ADC AND START CONVERTING....
    SF = 0x200;
    ADC0CON1 = 0x27;        //单端,双BUF,2.56V最大量程
    ADC0CON2 = 0x46;        //外+2.5V参考电源 , 第7通道
    EADC = 1;           //Enable ADC Interrupt
    EA = 1;             //Enable Global Interrupts
    ADCMODE = 0x23;        // 连续转换

        //WAIT FOR INTERRUPTS....
        while(1);
}
请用过此芯片的帮忙看看,谢谢!

网友A:
仔细研究手册,答案都在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研究手册,答案都在里面

好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研究手册,答案都在里面

你好在吗?我的配置看手册是没问题啊,为什么一直读出的电压不对?

网友(2019-03-26):
ADI中文论坛发帖。若是仪器仪表应用,新设计建议换用性价比更好的ADuCM36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