项目外包: 工厂设备运行状况采集

楼主(2019-01-20):
1,可整体外包,从方案设计到实施。也可分包,出方案和设备后期调试。限于苏州或者无锡的坛友。
2,需求: 我们一个供应商工厂,有300多台各种不同的设备,现在想知道每台设备的运行状况。
2,因为每台设备都有三色灯,所以准备从灯这边采集信号。绿灯表示运行正常,黄灯在维修状态,红灯停机。就采集这个数据汇总。
3,目前想到的方案是每台设备装一个树莓派,设置60s采集一次,然后把这个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上,服务器读取到这个数据存储起来。然后每个月汇总成表格。有其他方案也可以。

网友A:
每台设备装一个树莓派就为了采集红绿黄三个颜色灯信号,太浪费了吧,当然如果是为了忽悠小白显得系统复杂点好拿钱就另说了

网友B:
esp8266足够了,状态改变时上报,mqtt 或HTTP 基本满足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台设备装一个树莓派就为了采集红绿黄三个颜色灯信号,太浪费了吧,当然如果是为了忽悠小白显得系统复杂点 ...

真实项目,大侠接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sp8266足够了,状态改变时上报,mqtt 或HTTP 基本满足要求。

真实项目,大侠接不?要出方案,帮助实施,愿意做的话可私信交流

网友C:
楼上的觉得so easy,就赶紧联系楼主赚钱啊。出什么主意啊,你以为人家打算自己动手做不成。

网友D:
在无锡,有兴趣,可以详细聊聊吗?

网友E:
每台设备的距离多少,很近的话可以几台采集,然后CAN节点通讯,搞个主机采样就可以了,速度应该很快额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无锡,有兴趣,可以详细聊聊吗?

可以的,已经私信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上的觉得so easy,就赶紧联系楼主赚钱啊。出什么主意啊,你以为人家打算自己动手做不成。 ...

不符合楼主第一点的区域限制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每台设备的距离多少,很近的话可以几台采集,然后CAN节点通讯,搞个主机采样就可以了,速度应该很快额 ...

总共有3个厂房。每台厂房100来台设备。设备间距不大。有意的话可以联系我详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真实项目,大侠接不?要出方案,帮助实施,愿意做的话可私信交流

工厂MES系统就可以监控车间各设备运行状况。

网友G:
采用什么网络传输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工厂MES系统就可以监控车间各设备运行状况。

我们只要形成数据汇总,市面上的MES系统太庞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采用什么网络传输数据

不限定,方案可以自己决定

网友H:
做过PLC数据采集和环境数据监测,方案算对口。
方案是把工厂数据通过无线模块汇集到一起,然后统一上传到服务器。
人在深圳,有需要可以和那边工程师合作做。

网友:
LORA+GPRS+服务器

网友:
LORA 先自组网是吗?主机采集之后通过GPRS上传?之前做过类似的

网友:
简单点呢就是每个设备加个GPRS,这样不管你设备在100米范围内还范围外都能正常工作;
成本低点呢就是将数据通过LORA,ZIGBEE这类的无线设备上传到网关,再由网关通过GPRS或以太网上传到服务器

网友:
用颜色识别,通信用zigbee或lora,坐标南京

网友:
在无锡,做过相同项目,可以聊聊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做过PLC数据采集和环境数据监测,方案算对口。
方案是把工厂数据通过无线模块汇集到一起,然后统一上传到服 ...

神敷铜,该改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神敷铜,该改版了

露馅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神敷铜,该改版了

哪里看出问题了,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无锡,有兴趣,可以详细聊聊吗?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这种有外包的时候,这种新号就表达意向了,反而是老号在旁敲侧击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做过PLC数据采集和环境数据监测,方案算对口。
方案是把工厂数据通过无线模块汇集到一起,然后统一上传到服 ...

看到法拉电容了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哪里看出问题了,指点一二。

光耦隔离,继电器间距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楼上的觉得so easy,就赶紧联系楼主赚钱啊。出什么主意啊,你以为人家打算自己动手做不成。 ...

你不是专业接单的吗?不要等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J:
你不是专业接单的吗?不要等待

我项目太多了,现在都拒绝接单了。忙不过来了。2月份的时间都安排满了。

网友:
以前做过一个大厂房内部的设备数据采集,用的433M的无线传输,采集20台设备实时产量,用电情况,还有故障上报。每台设备可以人工设置数据,这个东西可大可小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H:
哪里看出问题了,指点一二。

你都用光耦隔离了,结果地平面还不做分割,不管隔离前后级还是整个一块地,完全不考虑前后级的安全间隙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sp8266足够了,状态改变时上报,mqtt 或HTTP 基本满足要求。

300台设备   你的路由器早崩了

网友:
这种项目 往往都是 你现在提只要看灯的状态,等真要做了,就会提各种要求,比如要设备里面的各种数据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我项目太多了,现在都拒绝接单了。忙不过来了。2月份的时间都安排满了。 ...

唉,旱得旱死捞的捞死哦。 求项目途径。。。 哈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L:
唉,旱得旱死捞的捞死哦。 求项目途径。。。 哈哈

教你一个办法。你把每个项目的开发时间,都当成2个项目的开发时间来做。
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项目越做越多,永远都做不完了。做到你头疼不想做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教你一个办法。你把每个项目的开发时间,都当成2个项目的开发时间来做。
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项目越做越多 ...

我是说项目途径啊 大胸弟      就是怎么找到项目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是说项目途径啊 大胸弟      就是怎么找到项目呢

我不找项目,都是项目来找我。

网友:
300多台设备,都需要采集,而且只能采集LED颜色的话。 可以使用图像识别的方案,不过成本不低。识别颜色或者形状还是比较简单的,使用CNN,需要采集灯的形状和颜色样本图片。
摄像头+ARM+WIFI     ---->        路由器(多只)  然后上传

网友:
LZ 你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在用了,不过我们的功能强点,可以实时看到数据,并计算当前OEE.
不要在意你的树莓派有多贵,要稳定的话,基础网络才是大头.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光耦隔离,继电器间距

yaodp  wuha 两位一并答复了啊,设计不够严谨,多谢两位指点。
我这个板子算是专用的,几个485设备12V集中供电线长1M以内,然后直接GPRS走了,环境比较友好。
光耦主要是用着电压比CPU 5V宽一些,两组12V上拉接按钮之类的干节点,两组接30V以内电平信号。(用光耦省事好看)
继电器引脚留了1.2mm的安全距离,够用了吧,可控硅那三个脚可比我这距离小多了,我这还刷了绿油了 。以后勤快点,把距离再搞大一些,越大越可靠,防潮湿也放心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你都用光耦隔离了,结果地平面还不做分割,不管隔离前后级还是整个一块地,完全不考虑前后级的安全间隙啊 ...

网友:
RS485通讯可以考虑

网友M:
只限无锡苏州吗?上海的行不行?另外,只限用树莓派吗?

网友:
十年前我做过类似项目,刚开始只是要求监测运行状态,后面变成要监测设备是什么故障,因为设备的故障码不对外开放,客户又担心我们的东西把设备搞坏了,最后都是不了了之!

网友N:
在无锡, 搞过设备远程监控的方案,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有线或无线(4G)上传到云服务器。 楼上那些说用摄像头拍三色灯 这个是不靠谱的, 可靠的方式是 从原设备上直接采集三色灯的信号(当然是隔离的方式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只限无锡苏州吗?上海的行不行?另外,只限用树莓派吗?

上海的也可以的,方便来现场沟通就可以。可以自己出方案

网友:
围观下,我这边有现成的方案,研华wise模块很方便搞定, 另外可以带你们参观已经实施示范工厂的状况;

网友:
         各种数据-》mcu-》433M/ RS485/ Can/ RJ45 /GPRS 汇总(看成本选哪种)-》GRRS / TCP_IP-》服务器-》PC端软件开发=》   正在做类似的项目
开关灯-》光耦-》__|^

网友:
没难度,可惜不在无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教你一个办法。你把每个项目的开发时间,都当成2个项目的开发时间来做。
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项目越做越多 ...

可以分享下,如何接到项目吗?我项目太少,可以给你打下手吗

网友(2019-02-19):
arduino nano即可,主要是便宜。

网友:
不会要求无接触采样吧? 至少得判断颜色, 那就有些恶心了. 允许接入就简单不少.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在无锡, 搞过设备远程监控的方案,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有线或无线(4G)上传到云服务器。 楼上那些说用摄像 ...

led 侵入式 窃听信号,然后 无线发出(wifi 或者 433), 汇总 在 GRPS, AP够强 wifi点多些也能承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