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解摩托罗拉GM338车载电台

楼主(2019-01-20):
这个电台不是我的,是网友的。故障机,待机发热严重,无发射,一发射电台就保护重启。网友找我给修修看。这个机器我修理完了,没大毛病。把主板图放上来给大家看看。

网友:
问,具体什么怎么修好的?

网友:
看图不仔细哦,ls的。

倒数第二图,接插件端子有对外壳短路的。

网友:
摩托也玩打磨?山上来的吧

网友:
多少频率的啊

网友A:
同问 Moto也打磨芯片?

网友:
拍照很清楚,满分

网友B:
楼主这个100%是假冒的。

moto不可能使用低劣的手法打磨芯片。

网友:
也发现了破绽

网友C:
看到了LZ那台被嫌弃得不要不要的电源,还在用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到了LZ那台被嫌弃得不要不要的电源,还在用啊?

在用啊,更换了20多个mos后当炮灰还是可以的。修理破机器,我手里没再破的电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100%是假冒的。

moto不可能使用低劣的手法打磨芯片。

错,这台是原装的。
被打磨的芯片是后换的,用的arm单片机替换原装cpu,里面是订制的控制系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问 Moto也打磨芯片?

moto不会打磨芯片,但铁路研究所会呀。
不仅是moto,铁路上用的日本建伍系列,都会改装成铁路上用的机器。主板不动,内部改rom,如果是原公司专用芯片自己改不了,就会订制不同cpu。比如TK378,就有部门常规系统,也有中国北交大研究所版本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moto不会打磨芯片,但铁路研究所会呀。
不仅是moto,铁路上用的日本建伍系列,都会改装成铁路上用的机器 ...

铁路调车会有三个奇葩按钮,在外壳上打三个其丑无比的洞,按了以后会发出奇怪的声音……

网友:
确实,很多铁路上用的MOTO手台都有改装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铁路调车会有三个奇葩按钮,在外壳上打三个其丑无比的洞,按了以后会发出奇怪的声音…… ...

铁路系统调度信令
还有带显示屏幕的  gp88s。
原装的gp88s无按键,无显示屏幕,但从研究所出来后,有彩色屏幕,中文信息,按键选择...

网友:
我以为拆解女网友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moto不会打磨芯片,但铁路研究所会呀。
不仅是moto,铁路上用的日本建伍系列,都会改装成铁路上用的机器 ...

能破解、能修改系统 看起来也很厉害的,不愧是厉害~国,
原装的MCU没加密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能破解、能修改系统 看起来也很厉害的,不愧是厉害~国,
原装的MCU没加密的? ...

日本电台最容易破解。中国仿制的日本电台功能一模一样,写频软件通用。摩托的现在还没看到一比一仿制破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