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2K144芯片的休眠,打开CAN模块,再WFI休眠会会复位

楼主(2019-01-20):
最近碰到了这个头疼的问题,由于项目紧急就来问坛友了。
现象是这样的:
单独把CAN模块拿出来写一个工程里面,无论CAN模块怎么设置,通过WFI进入休眠都不会复位
用公司平台的项目,只要开始了写CAN寄存器,无论CAN模块在休眠前是禁止还是正常,通过WFI进入休眠,芯片都会复位:芯片的时钟和休眠配置都是按照官方例程来的。
查看复位源时:有一个寄存器标志是:进入复位时有模块不响应  导致的复位,但是CAN模块关掉或者时钟停了也还是会复位

SACKERR:Stop Acknowledge Error    Indicates that after an attempt to enter Stop mode, a reset has been caused by a failure of one or more
peripherals to acknowledge within approximately one second to enter stop mode.

网友A(2019-12-20):
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。

我啊,是有两路CAN没关闭导致的。我以为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