逻辑分析仪,兼容宽电平,比如0-40V,是怎么做到的?

楼主(2019-01-21):
发现逻辑分析仪,兼容宽电平,比如0-40V,是怎么做到的?

有知道的大神科普下么?谢谢!

最好能有此部分实际的电路图看看~

网友:
应该是做了钳位吧,BAV199之类

网友:
好像是通过嵌位电路吧,具体不清楚,可以去 金沙滩分析 分论坛 问一下

网友:
钳位就可以,再一个软件可以做处理,一样可以的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个问题。不仅仅是钳位那么简单吧。40V的电平, 门限值应该是32V了吧。

网友A:
DAC+运放产生可调Vtrig电压
http://openschemes.com/2010/03/2 ... the-modification/4/
http://openschemes.com/2010/03/2 ... the-modification/2/

网友B:
我的这种方式会不会被喷啊?用电阻加稳压管的方式,电阻可以根据电压范围调整大小:

网友:
就是限流电阻加钳位。

网友C:
恒流如何?参见固态继电器输入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恒流如何?参见固态继电器输入LED

老大有参考电路图看看么?好像没见过

网友D:
TI TL431数据手册的Figure 31. High-Current Shunt Regulator可以参考下,这是比较好的一种钳位方式。如果要求不高就BAV199到电源就行,虽然有点问题。像我们公司的控制器全部IO都要求常接36V输入不会坏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老大有参考电路图看看么?好像没见过

如图,3-30v范围内11ma恒流,不过可能会牺牲点速度。

网友:
前级电阻分压,通过运放隔离,然后给ADC采样,可以通过程序设置逻辑电平电压点,很方便,很灵活的。高低电平起跳点 都可以随便设置,不过你的ADC要快速的。

网友:
7楼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错了,7楼我也觉得可以

网友E:
应该就是电阻钳位,要不然速度没那么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就是电阻钳位,要不然速度没那么快

电阻钳位?老大说说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图,3-30v范围内11ma恒流,不过可能会牺牲点速度。

这个有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图,3-30v范围内11ma恒流,不过可能会牺牲点速度。

长见识了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这种方式会不会被喷啊?用电阻加稳压管的方式,电阻可以根据电压范围调整大小:

老大的这个,用稳压二极管,速度跟得上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I TL431数据手册的Figure 31. High-Current Shunt Regulator可以参考下,这是比较好的一种钳位方式。如果 ...

请问这时候,TL431,好像到不了40V输入吧?且如果作为高速信号,速度不知道跟不跟的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C+运放产生可调Vtrig电压
http://openschemes.com/2010/03/27/zeroplus-logic-cube-the-modification/4/

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逻辑分析仪电路了,可惜e文不太好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稳压二极管钳位,二极管的结电容大大的影响测量速度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大的这个,用稳压二极管,速度跟得上么?

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速度?上100M肯定不行,如果是几M十几M没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速度?上100M肯定不行,如果是几M十几M没问题!

仿真了下,到200k的时候

网友B:
你电阻选20K,肯定不行啦,改到2K试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电阻选20K,肯定不行啦,改到2K试试!

2K的话,40V时,在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有点大呀,算起来要0.5W以上电阻了是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2K的话,40V时,在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有点大呀,算起来要0.5W以上电阻了是吧? ...

关键在于你到底是想做逻辑分析仪还是想整个电平兼容电路。你在楼主位也没说具体要到什么的频率,所以只能方向性的提供参考。
实际中像你这种电平电压到40V,速度还很快的通信信号很少见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键在于你到底是想做逻辑分析仪还是想整个电平兼容电路。你在楼主位也没说具体要到什么的频率,所以只能 ...

恩恩,就是看到逻辑分析仪那么宽的电平兼容范围,想了解下各种实现方法和各自的利弊,扩展下知识面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