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的8mil信号线从0603封装之间穿过,有干过的吗?可行否?

楼主(2019-01-21):
普通的8mil信号线从0603封装之间穿过,有干过的吗?可行否?  是否有问题?

网友:
经常这么干,没发现问题。但要注意,两个信号有模拟小信号,可能会有串扰。数字信号基本没问题。

网友A:
我们经常6mil线走0402中间。0201干不动,缝太小了。

网友B:
0201干不动,缝太小了

网友:
如果担心间距,可以修改一下焊盘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可以,但没必要

总能想办法避免的

网友:
1206的我都不这么干,非得往那缝隙里边插么,没有绕不过去的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0201干不动,缝太小了

是我想多了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经常6mil线走0402中间。0201干不动,缝太小了。

不小不小 ,多过几次就大了

网友:
都是淫才啊

网友:
0.2的线从0603中间走是可以的,低速模拟电路之类可以这么干·····

网友:
看电压信号级没啥问题...

网友D:
从不从贴片阻容下穿线,不管多大的。是强迫症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从不从贴片阻容下穿线,不管多大的。是强迫症么

同样,强迫症。

网友:
实在没办法的话,可以这么干,不过别经常偷懒这么干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从不从贴片阻容下穿线,不管多大的。是强迫症么

同你一样强迫症。我认为是好习惯。

网友:
0201干不动,缝太小了 +1

网友:
看着就有莫名的恐惧,老了胆子小。

网友:
低速信号线 随便串  高速信号线的设计  除了耦合电容以外 其他的都小于等于0402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。但从来不这么干。看着难受。

网友:
这个为我提供了个思路,强迫症被强迫了咋办。

网友:
不用搞8MIL ,搞5MIL的线间距更大点,,,

网友:
从不从贴片阻容下穿线,不管多大的。+1

网友:
0603间距有点小吧 1206会考虑,0805勉强也可以。

网友:
0603,数字信号没问题,模拟信号就要小心了

网友:
双面板要布的紧凑,不从焊盘下面走线感觉有难度,不知各位有啥好方法?现在经常在0805的封装下走12mil的信号线,走线距焊盘留了15mil的间距

网友:
低速信号只要能接受乱,可以

网友:
可以是可以,一般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低频数字信号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(2019-02-20):
可以,但是铜层太薄会有干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没遇到过问题而已。一般贴片电容电阻下面不建议走线。宁愿打过孔
还有大电感下面不要敷地。自己看看自己 ...

电感下面为什么不能铺地?一直没注意这个呢

网友:
我也经常在电阻电容下面走线,没发现什么问题呀.不过我用的是0805.很多单面板为了不用跳线,专门用1206或是更大的0欧电阻把电线接起来.电阻下面走线,也没见有什么问题.当然,高频线那是另说.很多线如果不从电阻电容下面过.就要打过孔.有的可能要打很多过孔.过孔多了,板子稳定更保证不了.

网友:
工艺上会有问题,参考PCB规则。

网友:
这其实是拉线的一个重要技巧,实在拉不过去的线,就想办法修改原理图,加一个0603的0欧电阻,然后从中间穿线,这个时候,这个电阻相于一根飞线了。

网友(2019-07-27):
引用 网友C:
不小不小 ,多过几次就大了

感觉你在开车,目前没找到证据

网友:
只在1206阻容焊盘之间放过线,再小的封装从来没有放过线,感觉没必要,宁可多用过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没遇到过问题而已。一般贴片电容电阻下面不建议走线。宁愿打过孔
还有大电感下面不要敷地。自己看看自己 ...

我现在有过孔恐惧症了。。。宁愿穿,也少打点过孔~~

不是很敏感和高速的信号,可以没问题;说间距小的,有集成电路里面的晶圆里面的走线间距小嘛,呵呵

网友:
电工们还是哲学家和空想家。

网友F:
早期经常这么走,也确实没发现任何异常,因为都会注意高低压,强弱电,数字模拟信号等等分开。直到后来自己用了山寨贴片机后才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:贴片RC中间肚子底下凡是走线的零件,在回流焊之后,出现一端脱靶移位的概率会非常高,远远超过普通器件的出现几率,后来设计的PCB,都尽量规避,焊接质量立马提升了。我的分析可能是中间走线铜箔再加上阻焊油漆的厚度,会比两边的焊盘高,器件贴放后,中间被走线顶起,造成实际两端有一端是翘起来的,最后焊接效果就会欠佳,出现随机向其中一侧偏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早期经常这么走,也确实没发现任何异常,因为都会注意高低压,强弱电,数字模拟信号等等分开。直到后来自己 ...

你说的是事实,可惜很多人没意识到,凭想当然做开发设计!

网友:
们经常6mil线走0402中间。0201干不动,缝太小了。

网友G:
当试过几十箱PCB,绿油出现偏移,有点露铜短路,就再也不想从中间走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当试过几十箱PCB,绿油出现偏移,有点露铜短路,就再也不想从中间走线

上点图看看, 被PCB生产商坑了

网友:
还从没用过0201封装的阻容呢,哪天试试,看看缝到底有多大

网友:
偶尔这么干可以,但最好不要这么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