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有没有国产的SRAM芯片,串行8K字节即可,谢谢!

楼主(2019-01-21):
想用国产的SRAM器件,不知道哪家有做这个东西,谢谢!

网友A:
找一片8K RAM的STC,用SPI,写一段代码就行,这是最偷懒快速的方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一片8K RAM的STC,用SPI,写一段代码就行,这是最偷懒快速的方法。

功耗扛不住吧,

网友:
华邦好像有做SRAM产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功耗扛不住吧,

几个mw而已,而且可以用cs#触发中断,不需要一直高速运行。还有,我记得spi iic等可以配成slav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一片8K RAM的STC,用SPI,写一段代码就行,这是最偷懒快速的方法。

又学到一招,这种板子还能很好的加大了抄板复制固件的难度...

网友:
ISSI,补充数字

网友:
microchip的23LC1024,128KB的sram芯片,spi接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功耗扛不住吧,

你又没提前说功耗。再说了,用完别一直占着,让8kmcu休眠即可

网友:
为什么一定要国产?

网友:
直接用铁电,寿命也够,寿命到了只是不保存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