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: 使用7号电池的产品。报警电压该如何设置?

楼主(2019-01-21):
   手上做了个产品(3节7号电池供电) , 需要三个电量档位,考虑到市面上电池类型的多样性(镍氢、碱性电池、碳性电池....) , 现比较纠结电量档位的参考电压设置。
   你们如果使用7号电池供电的时候如果测试呢?,买N多电池回来,一个一个品牌试?

网友:
1.建议指定1种类型的电池,以此给出参数。

2.先把大的方向确定下来,否则很难落地实施。

3.电池选几款占有率高的品牌和型号测试后给出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只要最低电量报警是真没电了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3.6V低电

网友A:
与最大瞬间电流有关。因为电池有内阻。
我们一般最低用到1.0V/节

网友:
楼上的说法靠谱

网友:
>1.15第一档,>1.10第二档,>1.0第三档

网友B:
或者在安装电池后先测一下电压,就知道是哪种电池了,然后做分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与最大瞬间电流有关。因为电池有内阻。
我们一般最低用到1.0V/节

  产品工作电流大概为 65mA - 85mA之间 ,  市面上的电池容量一般早650mA/h- 850mA/H之间  算0.1C放电。
  先暂时设定为 第一档 : 100% - 40%(大于等于 1.2V)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档 :   40% - 10%(大于等于1.1V)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档 :  10%以下 (小于1.1V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者在安装电池后先测一下电压,就知道是哪种电池了,然后做分段。

如果上电的时候是1.3V呢 , 这个时候就 不知道是哪种电池了(镍氢、碱性、还是碳性)。应该还是需要一个兼容电压了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
7号电池电量门限 mark

网友:
一般都要求电池电压降到1.0V甚至0.9V还能正常工作吧...
不过也看你的负载性质, 如果是有电机之类大电流负载, 就得把门限定得高些.
如果只是计算器电子表之类, 负载很轻, 门限可以定得宽松一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