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W定制正反转电调过渡顺滑的电调

楼主(2019-01-21):
1.满油门突然堵转不烧电机,不烧电调。
2.正转满油门突然切反转满油门不烧电机,不烧电调。
3.开机音乐可定制(电机不转的时候能当喇叭用)
4.数字油门信号,信号频率最高32khz
5.电调成本bom成本35(限制电调体型大小)
6.正转切换反转/反转切换正转0ms延迟,直接响应油门信号,过渡顺滑。
7.正转切换到翻转过程中的刹车和加速方式跟纯正转的方式一样。
8.电机减速刹车过程中全程给电池续流充电。
9.电调支持4s电池,持续电流25a,瞬间电流40a可以抗10秒。
10.电调驱动电机效率符合我们要求(标准我们有表格2216电机700kv,12v电池测得)
11.电机最好使用无感方案。

网友A:
我就看看谁敢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就看看谁敢接

为什么不敢接?

网友B:
嘿嘿,除了成本35元,我有现成的方案,功能比你的要求还复杂的多,裁剪一下就行了。体积比较小,40*40*20mm

1.满油门突然堵转不烧电机,不烧电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只要电流环做得好,当然不烧电调电机,很多堵转烧电机都是因为电调是半吊子做的,根本没做电流环。
2.正转满油门突然切反转满油门不烧电机,不烧电调。      -----同上
3.开机音乐可定制(电机不转的时候能当喇叭用)            -----这个还真没在板子上做过,倒是电机发出音乐还是可以,通过电机振动
4.数字油门信号,信号频率最高32kh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基本要求
5.电调成本bom成本35(限制电调体型大小)                   -----35元的,只能用8毛钱的国产MOS,量产直通率太低,反而综合成本高
6.正转切换反转/反转切换正转0ms延迟,直接响应油门信号,过渡顺滑。    -----这个是运动控制功能,梯形,S型,动力学型加减速都可以
7.正转切换到翻转过程中的刹车和加速方式跟纯正转的方式一样。              ------运动控制功能
8.电机减速刹车过程中全程给电池续流充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所有驱动器都能在电机反向工作,刹车中反向充电,关键是电池能否扛住充电,刹车速度和电池反向充电电压是一个矛盾点,很多时候加电阻制动就是因为电池扛不住高压充电,需要把高压部分放掉。
9.电调支持4s电池,持续电流25a,瞬间电流40a可以抗10秒。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基本要求,持续抗40A都行
10.电调驱动电机效率符合我们要求(标准我们有表格2216电机700kv,12v电池测得)   -----什么效率?,驱动器SVPWM电压利用效率为标准的0.95*1/sqrt(3) ,一般的驱动器都在这个区间,上下浮动不超过3%
11.电机最好使用无感方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算法本身已经很成熟,关键看电机和应用场合,无感只用于软负载,而且精度不高。确实,加上无感的化2W少了,除非不给你提供源代码

楼主:
-----35元的,只能用8毛钱的国产MOS,量产直通率太低,反而综合成本高
这个可以详细的研究一下。

----这个是运动控制功能,梯形,S型,动力学型加减速都可以
我简单了解过目前的航模电调,都是靠短路电机三根线来实现正反转的刹车,还有就是开环启动
这就导致电机100%速度过渡到80%的速度曲线,
速度从80%到翻转-20%时候的速度曲线过渡不顺滑,会在切换正反转时候出现明显的打断
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切换不顺滑问题,也就是说“短路刹车”“开环启动问题”。

------所有驱动器都能在电机反向工作,刹车中反向充电,关键是电池能否扛住充电,刹车速度和电池反向充电电压是一个矛盾点,很多时候加电阻制动就是因为电池扛不住高压充电,需要把高压部分放掉。
这个有过烧电池的先例吗?我们电池现在是有电池保护板的,但是也开启了续流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嘿嘿,除了成本35元,我有现成的方案,功能比你的要求还复杂的多,裁剪一下就行了。体积比较小,40*40*20mm ...

加我微信吧,343756775

网友:
恭喜四楼中标,专业的人干专业的活。

网友:
四楼的专业性让人一看就感觉靠谱

网友:
6.正转切换反转/反转切换正转0ms延迟,直接响应油门信号,过渡顺滑。这可能吗?牛顿怕是不同意吧?

网友:
的确有些要求太高了!
电调行业现在好像比较混乱,要杀出重围,赚钱不容易啊!!

网友C:
6.正转切换反转/反转切换正转0ms延迟,直接响应油门信号,过渡顺滑。   既然是过渡,怎么可能是0延迟,必然有个反应过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6.正转切换反转/反转切换正转0ms延迟,直接响应油门信号,过渡顺滑。   既然是过渡,怎么可能是0延迟,必 ...

电调哪知道你带了多大负载,有大负载不是你想停就能停,想启动就能启动的吧!

网友:
成本35搞的定吗?哥哥

网友:
有人可以搞定,而且愿意搞。还说啥呢,祝早日结案

网友:
不懂,看看热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调哪知道你带了多大负载,有大负载不是你想停就能停,想启动就能启动的吧! ...

负载就是在水里的这么大的一个螺旋桨

网友:
这是要造艇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负载就是在水里的这么大的一个螺旋桨

就是船用双向无刷电调嘛,200元的好淫海王什么的满足不了你?

网友E:
必须高频注入吧!
作为无感,在反转的时候位置估算要保持跟踪的,还能加减速?S曲线?前提是不是搞错了。
以我的经历,这种应用基本是用在水下机器人的推进器,用来调整姿态。至少得用脉冲定位,当然,除了Tl的INSTA  FOC,用别的方法基本无解。

网友:
@zf12862177  4楼有联系方式,加一下QQ:4018749谈谈电调合作事宜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必须高频注入吧!
作为无感,在反转的时候位置估算要保持跟踪的,还能加减速?S曲线?前提是不是搞错了。

这才是明白人。4楼不如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