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LP微型投影机 DIY难度有多大?

楼主(2019-01-21):
今天在淘宝上一款很便宜的DLP组件,只有几十块。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;abbucket=15#detail
貌似带光学部分和DLP芯片,不知道有没有搞头?
DIY自己搞驱动工作量有多大?
哪位兄弟有经验,是否给点参考意见。

网友:
只要有资料就好办,估计要用FPGA和单片机。

网友A:
熟练的话3天用fpga可以搞个差不多吧。

网友:
四楼是真牛逼

网友:
拆里边的led玩,划得来不

网友:
我这儿有个DLP背投电视买的时候10000+灯泡坏了里面就是一个投影仪

网友B:
没那么简单的,主板上还需要TI的驱动IC,跟这个光机的DMD芯片要配套,假如这个芯片停产或买不到,这批光货就成了废品,这种LED的电流通常都比较高。
还有,这批货卖这么便宜,很有可能有严重质量问题,你得懂如何评测光机。
还有,你得有色度照度仪校正色域,不校正的话,很有可能就是偏色的。
DLP应该就是TI独家在玩,许多资料都是保密的。并不象AM335X那样资料齐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熟练的话3天用fpga可以搞个差不多吧。

一看就知道你没用过DLP。

楼主:
资料可能有一些。
模组是iView的。
http://www.iviewdisplays.com/pro_view-9.html

楼主:
DMD Chip: 0.24"VGA

是杭州一家公司定制的模块

成品是下面连接。
https://www.rokid.com/alien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那么简单的,主板上还需要TI的驱动IC,跟这个光机的DMD芯片要配套,假如这个芯片停产或买不到,这批光货 ...

有道理,看起来玩转很难了。

TI网站没有找到这个分辨率的芯片。
芯片型号也比较怪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看就知道你没用过DLP。

你错了。我手边还真有一个TI的微型DLP,1280*720,3LED的。是深圳厂商封装的模组,一个据说1K+。我花了2天时间搭积木点亮了它。两个月之前调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错了。我手边还真有一个TI的微型DLP,1280*720,3LED的。是深圳厂商封装的模组,一个据说1K+。我花了2 ...

厉害,不会是广景的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,看起来玩转很难了。

TI网站没有找到这个分辨率的芯片。

找资料是最大的障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厉害,不会是广景的吧

迅达光电的opd20。这货有个很大的bug,设置亮度必须得反复设,直到回读一致,要不然会严重不正常。最多的时候我连续设了6次才成功。显示倒是非常棒,1280*720点对点,亮度受体积限制,不适合户外看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迅达光电的opd20。这货有个很大的bug,设置亮度必须得反复设,直到回读一致,要不然会严重不正常。最多的 ...

我一直以为迅达的光机质量会比广景好一点,没想到一样的烂。

网友(2019-04-12):
有人DIY成功么

网友:
估计只有你这个专家出手才行了

网友(2021-12-28):
引用 网友A:
迅达光电的opd20。这货有个很大的bug,设置亮度必须得反复设,直到回读一致,要不然会严重不正常。最多的 ...

带驱动板咋点亮,直接给个RGB888的视频信号?

网友:
担心引脚定义都找不到

网友(2023-04-07):
现在有人搞这个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