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open中一个很隐蔽usb lib错误,解决过程分享

楼主(2019-01-21):
        最近调试LPC4357的USB接口,出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,拷贝文件时,莫名其妙的拷贝失败,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,即使将来用在产品上,肯定会有问题的,早晚会暴发,于是我就好好的研究了一下这个USB协议栈,LPC4357官方例程LPCOPEN使用的是Dean Camera开发的LUFA(The Lightweight USB Framework for AVRs),应该是在这上面修改而成的,令我吃惊的LUFA的作者Dean Camera,这个家伙居然很年轻,还没有我大,因为我之前常用的比如LWIP、FATFS都是一些老家伙(老教授)开发的,没想到这么年轻开发的软件居然入了大公司NXP的法眼,于是NXP在此基础上专门给LPCXXXX系列单片机做了修改,终于2012年成了“Copyright(C) NXP Semiconductors, 2012”
        膜拜也好、惊叹也好,问题还得解决,LPC4357片子用的是通用的EHCI主机,这与我熟悉的STM32单片机不一样,我本来是不打算深究的,但是我简单查了一下EHCI控制器相关的资料,发展EHCI规范是INTER制定的,这个USB主机才是主流的,通用的,好多单片机、ARM的USB外设都是兼容EHCI的,而STM32的USB控制器我也没有找到来源,估计是ST公司自己设计的吧,很显然,研究EHCI的工作原理要比STM32的USB更有前景。
        于是我从网上找了很多EHCI的资料,有中文的、有准备的英文规范,《USB2.0与OTG规范及开发指南》这是一本系统介绍USB的书籍,但是我不可能有时间会去慢慢回味,我要的是速战速决。《ehci-specification-for-usb》是英文原版的EHCI规范,这对我来说只是工具书,遇到中文资料有含糊不清的地方时我才会打开英文原版资料来确认。〈Host控制器之EHCI〉这是个无名大神的类学习笔记,在我学习EHCI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
        EHCI与我之前熟悉的那些外设如SPI、UART等最大的不同是USB2.0是标准,EHCI直接定义了USB20的一种实现方式,定义的非常之细,不仅定义了的寄存器,而定义了的数据结构体,更甚一步这些数据结构体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寄存器的作用,但这是数据结构体是定义在用户RAM区的,大多这些结构体要求是4096对齐的,(太浪费空间了,STM32不用是不是因为RAM太小)。因为我这次要解决的是LPC4357访问U盘,因此我只是详细看了,QH(queue header)、qTD(queue transfer descriptors),因为大容量存储设备大概只用了这两个结构体,还有一个iTD这是同步传输才使用的,我只是简单看了下。QH对应 一个pipe,一个端点,下面挂了一串qTD,所谓的发送接收USB数据包,就是填充这些结构体,然后启动发送就行了,然后EHCI控制器会自动的访问这些定义的QH、qTD来传送数据,数据传输完毕后在中断程序中结束发送。
        有了这些基本的知识,再调试起LPC4357的USB来就不会一头雾水了,至少我大概能弄清数据的流向,如果你不弄清这些东西,即使单步调试到错误的地方,你还是不知道哪里错了。经过好多天学习-〉调试-〉学习-〉调试-〉学习-〉调试-〉反复过程,终于慢慢定位到真正的错误地方;期间我还找来了公司的USB ANALYST 总线分析仪,这个仪器对我定位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。  NXP提供的这个USB协议栈有个很隐蔽的问题,在EHCI.c文件中QueueQTDs()函数,
static HCD_STATUS QueueQTDs (uint8_t Host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* pTd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8_t* dataBu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xferLe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D_TRANSFER_DIR PIDCod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8_t DataToggle)
{
        uint32_t TailTdIdx=0xFFFFFFFF;

        while (xferLen >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dLen;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MaxTDLen = QTD_MAX_XFER_LENGTH - Offset4k((uint32_t)dataBuff);

                if(PipeStreaming[HostID].PacketSize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Len = MIN(xferLen, PipeStreaming[HostID].PacketSize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Len = MIN(xferLen, MaxTDLen);
                xferLen -= TdLen;

                if (TailTdIdx == 0xFFFFFF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SSERT_STATUS_OK ( AllocQTD(HostID, pTdIdx, dataBuff, TdLen, PIDCode, DataToggle, (xferLen==0) ? 1 : 0)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ilTdIdx = *pTdIdx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NewTdID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CD_STATUS_OK == AllocQTD(HostID, &NewTdIDx, dataBuff, TdLen, PIDCode, DataToggle, (xferLen==0) ? 1 : 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dQTD(HostID,TailTdIdx)->NextQtd = Align32((uint32_t) HcdQTD(HostID,NewTdIDx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ilTdIdx = NewTdID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peStreaming[HostID].BufferAddress = (uint32_t)dataBu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peStreaming[HostID].RemainBytes = xferLen + TdL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peStreaming[HostID].DataToggle = DataToggl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dQTD(HostID,HCD_MAX_QTD - 1)->IntOnComple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DataToggle == 1) DataToggle = 0;
                else DataToggle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aBuff += TdLen;
        }
        if(xferLen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mset(&PipeStreaming[HostID], 0, sizeof(Pipe_Stream_Handle_T)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HCD_STATUS_OK;
}
即使不懂USB协议栈,完全分析这个函数,也能看出点问题的,传输长度xferLen在循环分配的过程中,先减去了将要分配的长度xferLen -= TdLen;再去分配QTD,如果分配失败的话,xferLen已经减过了,而在函数后面if(xferLen == 0)(),却依然使用了xferLen 这个错误的值,造成最后一包数据丢失。只需在这个地方这样修改就可以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ferLen = xferLen + TdLen;                //willow ad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peStreaming[HostID].RemainBytes = xferLen /*+ TdLen*/;
经过测试,确实是这的问题,测试通过。
这个问题之所以隐蔽,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应用都会暴露出来的,只有当传送的数据包为(8*n)+1包时,才会出现。所以有的文件可以拷贝成功,有的文件不能成功,且与文件大小关系也不大

网友A:
感觉在这个年代能潜下心分析协议栈的都是牛人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在这个年代能潜下心分析协议栈的都是牛人。。

如果这些貌似有点用的分享过程 再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来分享, 那这个年代……
让我们守护这片净土。

网友:
类似的调试分享,作用很大

网友:
佩服静心研究协议的牛人,^_^,我是mark党。

网友B:
STm32的host+otg的控制器,用的应该是synopsys提供的IP。这也是soc上比较常见的一种。

网友:
做个记号,谢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Tm32的host+otg的控制器,用的应该是synopsys提供的IP。这也是soc上比较常见的一种。 ...

它的eth,一样是用的新思的ip,其实都比nxp自己开发的好,实话实说

网友C:
nxp的usb是很快的,读写u盘很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xp的usb是很快的,读写u盘很快。

就是用这个片子的高速USB2.0功能, 测试写U盘速度10M/S,
实际应用是从以太网上取数据再保存到U盘,能稳定在3MB/S,
STM32的USB不加PHY的话,超不过1MB/S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这些貌似有点用的分享过程 再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来分享, 那这个年代……
让我们守护这片净土。 ...

就屏这句话就应该为你点赞!!!

网友:
我们也在用4357,但是感觉NXP现在都不推这个片子了,双核功能很强大,用起来很复杂。。没有ST的用起来简单

网友:
这个年代,找出USB协议中的这个bug,需要技术、智慧、情怀的结合。

找出这个BUG的难度有多大,只有做过这个程序的人才知道。我写类似的程序,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来构思、来写,就怕出现楼主发现的这种BUG。

但是非常遗憾,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写的类似程序,现在有些客户使用也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问题。

网友:
多谢分享。保留备用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分享

网友D:
看到你有个usb总线分析仪,就知道你很幸运。我当年只能靠bus hound抓包分析,如果总线发送不成功,那个debug真是痛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到你有个usb总线分析仪,就知道你很幸运。我当年只能靠bus hound抓包分析,如果总线发送不成功,那个debu ...

单片机做USB HOST,怎么用BUSHOUND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片机做USB HOST,怎么用BUSHOUND ?

不会意思,让你误解了,我是调usb device。

网友:
顶楼主,这种能深入研究协议的都是公司的栋梁之才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这个片子的高速USB2.0功能, 测试写U盘速度10M/S,
实际应用是从以太网上取数据再保存到U盘,能稳 ...

ST的芯片只有F723和F730有内置的高速phy,其它芯片没有内置高速phy,所以速度上不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T的芯片只有F723和F730有内置的高速phy,其它芯片没有内置高速phy,所以速度上不去 ...

STM32有内置USB PHY的全部没有网口,这个项目不方便用

网友:
给LZ点个赞,厉害了,这种坑很难查的。可以去Kernel中瞅瞅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!巨牛无比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如果这些貌似有点用的分享过程 再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来分享, 那这个年代……
让我们守护这片净土。 ...

楼主有高速USB协议分析仪?这高级货多少钱

网友:
佩服楼主, 现在能潜心坐下来好好分析问题的工程师越来越少了,

楼主(2019-02-22)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有高速USB协议分析仪?这高级货多少钱

公司的,不知道,看着像ZLG早期产品,现在官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了